单片机驱动2路继电器控制电机正反转的EMC的问题

楼主(2017-03-27):
单片机驱动2路继电器控制电机正反转的EMC的问题,我现在这样的电路,电机一工作单片机总是死机,有什么好的滤波电路给建议建议。
网上查了一些,电机两端并联电容的、电机电刷串联电感的(我就纳闷了电刷在里面怎么串联电感)、有去共模干扰的,差模干扰的、但是原理都没有分析到。希望看到下图的前辈,留下自己宝贵的意见,并给详细的解释!谢谢。

网友:
首先确认是哪里使你的单片机死机的  是IO  还是电源  还是因为磁场 找到这个就可以有办法解决了

网友:
电机两极并电容是吸收尖峰 ,串电感是减弱电流冲击。   意见就是在单片机供电端串接磁珠和二极管防反,电机线套磁环,加大单片机和继电器、电机之间的距离,同时选用抗干扰能力好一些的单片机,AVR/PIC是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A:
可以肯定的是楼主的电机和单片机是实用同一个电源供电的

网友:
用的什么单片机

网友:
要加续流电路,应该不是EMC问题,电机切换瞬间没有回来产生了火花

网友:
是瞬间切换?切换之前要先停止,否则影响电源太大了

网友:
电机两根线串个磁环型式的共模电感

网友:
不死机才怪,电机两端并联 一个TVS

网友:
电机两端要并联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肯定的是楼主的电机和单片机是实用同一个电源供电的

是的,一个变压器出来的,整流为24V,然后经过开关电源芯片TPS5430转5V.给单片机电源系统。

网友:
应该是电机换向瞬间的反电势造成电源突然变化影响的。试一下这样行不行:
1. 电机两端并联47V压敏电阻;
2. 电机换向时,先停止再换向,正转--->停止--->反转
3. 整流后24V与开关电源芯片之间增加一个二极管和电解电容“隔离”一下,防止电机换向造成电压突变影响单片机部分的供电。

网友:
最近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在办公室不接电机模拟试的时候都是正常的。现场接了电机后就乱套了!原来电机电源和控制板电源用的是同一个电源。现在准备改成两个电源试试看。

网友:
我做过变压器供电,控制的电机是用230v直接整流滤波加pwm的,什么措施也没有,能用的

网友:
换用2个电源,可99%解决问题。

网友:
你PCB画的有问题!或者是接线问题!

网友:
拆杜亚的控制器学习一下

网友B:
方向切换时,电动机的电动势叠加到电源上了,瞬间电源高脉冲,把MCU的电源上加个TVS,之前加个磁珠,LDO等隔离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向切换时,电动机的电动势叠加到电源上了,瞬间电源高脉冲,把MCU的电源上加个TVS,之前加个磁珠,LDO等 ...

谢谢前辈,我试一下!

网友:
电机上并一个105的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