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VL53L0X 测试代码,api函数移植。

楼主(2017-03-27):
GY-VL53L0X光测距传感器 ToF测距 飞行时间测距传感器模块。

api函数移植,oled液晶屏显示测试距离。今天移植成功,分享给大家。。

网友A:
我是用这个传感器做避障,,障碍物在量程以内读数很准确,也很稳定,但是超出量程后读数就上下拨动,而且幅度很大,滤波也没法滤除,请问楼主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这个传感器做避障,,障碍物在量程以内读数很准确,也很稳定,但是超出量程后读数就上下拨动,而且幅 ...

超出量程,他有一个标志位,可以判断是否超出量程。

网友A:
哦哦,我再去调试下。。超出量程就应该返回一个最大值啊,可是它却上下跳变,还能短暂的保持,这就有点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哦,我再去调试下。。超出量程就应该返回一个最大值啊,可是它却上下跳变,还能短暂的保持,这就有点奇怪 ...

你可以参考我的程序。我测试过,没有问题

网友:
弱弱问下,开头的GY-什么意思?

网友:
GY-VL53L0X 是模块型号!

网友:
GY  到马云家去搜一下一大堆这种模块全部出来了
这个模块我测试过,非常爽,精读非常好。
现在st又更新这个芯片了,推出新的一代,论坛感兴趣的大神可以先帮测试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超出量程,他有一个标志位,可以判断是否超出量程。

请问具体是怎样检测的哎?这个传感器的资料实在太少了,连寄存器手册都没有,就有个使用说明,看得云里雾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具体是怎样检测的哎?这个传感器的资料实在太少了,连寄存器手册都没有,就有个使用说明,看得云里雾 ...

参考我程序。。应该挺好明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参考我程序。。应该挺好明白的。。

是这样,我们自己设计的PCB,用这个API读不出数据,程序老是死在自校验那里。。。。。用自己的程序,直接读寄存器,在量程内可以读到数据,超出量程就很大波动,滤波也没法解决,哎。。。。。

网友:
1米内可靠的,机器人用用

网友B:
没早发现,上周折腾了一个星期的业余时间才调通。这模块靠近临近最小距离时输出不稳定,正常线性区间还可以。另外温度每升高8℃就要重新校准已达到最高准确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我们自己设计的PCB,用这个API读不出数据,程序老是死在自校验那里。。。。。用自己的程序,直接 ...

这个芯片没有寄存器说明,他提供的是API 解决方案。需要设置采样时间和判定标准,官方的API里面有。程序死在自检验那里可能是由于Keil 蛋疼的优化,有些程序没执行,我试过优化等级0返回错误优化2可以正常执行。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我们自己设计的PCB,用这个API读不出数据,程序老是死在自校验那里。。。。。用自己的程序,直接 ...

我也遇到i这个问题,仔细看了别人的程序,发现在那个iic 通讯,iic_stop函数里面,延时变长就可以了。。

void iic_stop()
{
        SCL_L;
        iic_delay();
        SDA_L;
        iic_delay();
        SCL_H;
        iic_delay();
        SDA_H;
        iic_delay();
           delay_ms(2);//这里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遇到i这个问题,仔细看了别人的程序,发现在那个iic 通讯,iic_stop函数里面,延时变长就可以了。。

我试了下,加上2-4ms的延时,效果是要好些,但跳变还是存在,而且线性区的测量也会受干扰。只能重新做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没有寄存器说明,他提供的是API 解决方案。需要设置采样时间和判定标准,官方的API里面有。程序 ...

我没开优化

网友(2017-06-28):
引用 网友B:
没早发现,上周折腾了一个星期的业余时间才调通。这模块靠近临近最小距离时输出不稳定,正常线性区间还可以 ...

正常使用不得加温度传感器? 如果距离在16到20CM区间,精度温度性如何? 能不能达到2mm?

网友C(2017-08-15):
你好,我问下,可以分享个API的函数库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问下,可以分享个API的函数库出来吗

里面好像有啊!

网友(2017-09-24):
非常谢谢,找到了

网友(2017-11-29):
怎么同时扫描几个数据呢?有用过吗?

网友:
你们这些不需要做校准的吗?没有看到你们说校准!!!!!!!!

网友(2020-04-08):
    Status = VL53L0X_PerformRefCalibration(pMyDevice, &VhvSettings, &PhaseCal);      我用您的程序 执行完这一条命令时Status = 0XFA,然后后面就不能正常运行了

网友(2020-09-13):
非常谢谢, 这个芯片没有寄存器说明,他提供的是API 解决方案.

网友(2020-10-26):
感谢分享,测试可用,调试中

网友:
楼主LV53L0容易误触发的问题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