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压电蜂鸣片的输出声音很小,谁有验证过的

楼主(2017-03-27):
NPN驱动和PNP驱动都试过,频率设置4k,声音很小。很久之前做的是用两个IO推挽驱动大的蜂鸣片,声音很大。现在用的是12mm的小蜂鸣片当蜂鸣器,单io,NPN驱动蜂鸣片并联1k的电阻,完全感受不到尖锐刺耳的声音。

网友:
蜂鸣片要有共鸣箱的

网友:
换频率试下,1k-10k

网友A:
1. 压电蜂鸣片不是电流驱动型,而是电压驱动型,因此驱动电压要足够高。
2. 共振腔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压电蜂鸣片不是电流驱动型,而是电压驱动型,因此驱动电压要足够高。
2. 共振腔 ...

电压12V,淘宝买的,买了三种,有一种是有个腔。焊接不太好焊,买的都不带线,略坑。焊的时候温度低锡不花,温度高把表面都烫化了。

网友B:
两端并电阻或者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端并电阻或者电感

并联1k电阻,兄台,看题。但是声音还是很小

网友:
用2个IO口交流驱动下 试试

网友C:
1. 蜂鸣片的响应频带曲线,用最大幅度的频点驱动
2. 增加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蜂鸣片的响应频带曲线,用最大幅度的频点驱动
2. 增加电压

第一条不懂,第二条目前用的12V,试过3.3V 5V,都是一个样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一条不懂,第二条目前用的12V,试过3.3V 5V,都是一个样子

你把蜂鸣器当做滤波器看就行了,
频带内有输出幅度最大的频率点,
相同输入下,此点驱动的声音最响

网友:
频率要看规格书、电压最好能用要求的最高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蜂鸣器当做滤波器看就行了,
频带内有输出幅度最大的频率点,
相同输入下,此点驱动的声音最响 ...

可惜没有这样的曲线,只给了一些典型参数。说是能到85db,实际估计也就70左右,

网友D:
楼上都有了,共振腔+电感/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都有了,共振腔+电感/变压器。

现在貌似得搞音腔,这个没法搞了。主要是想声音大,

网友:
上面很多兄弟已经提到要并联电感,或者用变压器了,楼主留意一下。

网友E:
先用可调频率讯号产生器直接驱动压电片,找出最佳驱动频率,12mm带壳的,搞的耳朵都快聋了,压电片上的陶瓷都裂了,就是要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用可调频率讯号产生器直接驱动压电片,找出最佳驱动频率,12mm带壳的,搞的耳朵都快聋了,压电片上的陶瓷都裂 ...

不会吧,声音有这么大,你的电压是多少V

网友F:
楼主有没有这样试过:IO设置为推挽模式,串蜂鸣片接地,不用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没有这样试过:IO设置为推挽模式,串蜂鸣片接地,不用三极管。

没有试过这种的,都是按照TDK或村田的参考。试了下发现电压越大越响,可惜只有12V电压,升压也不太现实。我又买了一些压电蜂鸣器和带PVC的,到了再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会吧,声音有这么大,你的电压是多少V

你不升高電壓,就很難超級大聲.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不升高電壓,就很難超級大聲.

手册说的是30V,不知道什么鬼。我升高电压确实声音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 蜂鸣片的响应频带曲线,用最大幅度的频点驱动
2. 增加电压

第一条相当同意。要看工作频率。

网友:
我见过并联电感利用自感电势驱动的,声音还可以,不过90分呗很大的,不知道能行不

网友:
有没有揭了上面的贴纸

网友:
用串口芯片232可以倍压,再来个差分驱动,可以参考超声波电路,用5V可以产生20Vpp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