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二极管 并0.1u电容,真的有作用吗

楼主(2017-03-27):
整流二极管 并0.1u电容,看上去好像没什么作用吧,大家说呢

网友A:
有用,能减少传导干扰

网友B:
个人感觉是不是防止二极管通电瞬间电流冲击,因为电容两端电压不能发生突变,以前维修电器的时候确定看到好多这么用的,分析的不一定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是不是防止二极管通电瞬间电流冲击,因为电容两端电压不能发生突变,以前维修电器的时候确定看到好 ...

输入是50Hz正弦波,那来的冲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用,能减少传导干扰

搞个电容飞过去,传导更容易干扰

网友C:
吸收整流管开关时刻产生的尖峰

网友:
也看到好多产品上有这么用的,什么原因也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吸收整流管开关时刻产生的尖峰

应该是这样的,加上了,传导干扰的低频部分谐波就小了。亲自测试过的。

网友:
防混频   古书上说的  古代电视机都是这样并电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吸收整流管开关时刻产生的尖峰

这个分析应该对的

网友D:
在二极管未导通期间(无PFC整流电路,二极管导通时间有限),提供高频电流回路,减小传导EMI。

网友:
从来没有这样加电容过,电磁兼容试验没有在这个上出过问题。
可能是为了显示高深或诡异,才这样用的吧。以前的电子技术书上有讲这样用的,但道理没有理解。

网友:
emc用,差摸噪声低阻抗通路

网友E:
如果你的220V交流电波形非常之纯净,那么这个电容的用途确实不大,但是
实际上的交流电网夹杂了太多的干扰,波形畸变和各种杂波的叠加,加这个电容说通俗点就是吸收杂波,尖峰毛刺等用的。
早些年自己动手做过这种电路,桥式整流,并了电容之后,同样的电路,就是这4个电容的加入,明显的收录机播放时的背景噪音就小了很多,而旁边电灯的开关,在播放时的干扰影响也极大地降低了。机器是很普通的四喇叭分体式双卡收录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吸收整流管开关时刻产生的尖峰

开关时刻为什么会有尖峰产生啊?可以讲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的220V交流电波形非常之纯净,那么这个电容的用途确实不大,但是
实际上的交流电网夹杂了太多的干扰 ...

ilikemcu大师,谢谢你的实践答案,有点不明白一般在整流后面都会跟一个小电容和大电容滤波,后级的小电容也可以滤出高频干扰吧,还有为什么每一个桥臂上都要并一个电容,并一个在电源上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二极管未导通期间(无PFC整流电路,二极管导通时间有限),提供高频电流回路,减小传导EMI。 ...

那这四个电容应该是什么材质的呢?

网友:
古代电视机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
楼主其实这要看:

就是两个电容并在L和N之间,相当于X电容了,所以像楼上说的肯定滤除差模干扰对EMC有好处了。

网友:
原来都是一些上古的神仙啊!

网友:
我记得是整流后二极管负端电压基本恒定,正极是交流电。那么2极管导通时间可能非常短。一般整流2极管是低频管,会发热烧毁,所以有了瓷片电容滤波。不过现在没啥用了吧。高频管遍地是

网友:
我在旧电源的电路有看过这样接的。。目的是滤波。。。
赞同19楼

网友:
学习了,应该对emc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时刻为什么会有尖峰产生啊?可以讲一下吗?

我的理解是开关噪声,像整流管速度比较低不明显,如果把整流管换成肖特基噪声会更严重,因为关断速度更快

好比水流和闸门,水电流速很快突然关掉闸门,由于惯性对闸门造成冲击,同时水流四溅

线路中的寄生电感就像当于这个惯性,也是这个噪声能量的主要来源

瞎猜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二极管未导通期间(无PFC整流电路,二极管导通时间有限),提供高频电流回路,减小传导EMI。 ...

真的有可能啊,毕竟二极管整流会有个截止时间,这段时间可不是好事

网友F:
哈,暴露年龄了。真正原因是中波调幅广播与50HZ交流会在整流管处混频,导致收音机有交流电的哼声。电视也是调幅信号,怕出现横条纹。而电容会短路高频信号,使混频输出大幅减少。

网友:
我能说 我没见过这么用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暴露年龄了。真正原因是中波调幅广播与50HZ交流会在整流管处混频,导致收音机有交流电的哼声。电视也是 ...

您的意思是220v电源线上会混入中波信号吗,于是需要将这个信号去掉,然后正如楼上有位说的 ,这几个电容的接法类似于电源上的x和y电容,用来过滤这些信号?

网友:
我也在老电视机上见过这么用的。

网友:
整流管不是理想二极管,除了正反向开关特性,在导通时由于非线性(特别是接近对数)特性、还会有混频作用;前者是我们想要的,后者是不想要的;并上电容后就能将高频信号旁路,削弱或消除混频作用。

网友:
开关互调啊, 一群大学生。。。。。

网友:
理论不太清楚,实践过,不加电容音频放大电路有交流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