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电压为啥会突然升高很多呢?

楼主(2017-03-27):
如图,我用LM2596-ADJ给GSM模块供电,输出电压正常是4.2v,但是GSM模块在通话或者接收短信的时候,峰值电压会突然升高到4.6v以上,导致模块不正常关机
GSM模块电流大的时候,一般会把电源电压拉低吧,我的这个为啥会升高这么多?
还有就是GSM模块在通话的时候,开关电源噪声很大,啥原因呢?

网友A:
你可以量下磁珠前后的电压值,还有反馈网络上的电容是什么意思,你确认需要加这个3.3nf电容吗

网友:
大电流情况下负反馈变正反馈了,多看看数据手册,后面告诉你怎么选电感,怎么选输出电容,怎么进行布线了,GPRS工作的时候瞬间电流好几安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量下磁珠前后的电压值,还有反馈网络上的电容是什么意思,你确认需要加这个3.3nf电容吗 ...

我已经把磁珠短路了,也一样。
我看LM2596ADJ官方手册也有这个电容的

网友:
电压高  用示波器 还是万用表 估计波形振荡了

网友B:
为毛还在纠结LM2576 2596之流,新出的DCDC性价比高的多,而且25XX貌似很多山寨的噢。

网友C:
我估计你选的电感饱和电流不够大,工作是负载重电感饱和,这时电感就是导线了

网友D:
GSM啥模块,我见过的所有2G/3G模块,推荐的工作电压都是3.9~4.0V,为啥要用4.2V这么高;模块在通话时,会产生一个217Hz的TDD噪声,这是消除不了的;按照datasheet推荐电路放器件,一般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你选的电感饱和电流不够大,工作是负载重电感饱和,这时电感就是导线了 ...

饱和电流不够大?应该如何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D:
GSM啥模块,我见过的所有2G/3G模块,推荐的工作电压都是3.9~4.0V,为啥要用4.2V这么高;模块在通话时,会产 ...

设计是偏高了,正常4V比较好。不过现在关心的是为啥电压突然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毛还在纠结LM2576 2596之流,新出的DCDC性价比高的多,而且25XX貌似很多山寨的噢。 ...

推荐个好的电源芯片?

网友E:
LM2596对现在众多开关电源芯片来说,可以认为是垃圾货。。。
而为什么垃圾货还有那么多人用?

因为大部分人做电路就是抄抄抄,完全没有芯片选型的概念。
明明有那么多优秀的,体积更小的,频率更高的,纹波更小的,电流任意选的,电感要求小的开关电源芯片。
比如MP的MP24XX MP23XX,TI的TPS系列(TPS54XXX TPS56xxx),价格也不贵。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设计是偏高了,正常4V比较好。不过现在关心的是为啥电压突然升高。

截个波形放上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截个波形放上来吧

身边没示波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LM2596对现在众多开关电源芯片来说,可以认为是垃圾货。。。
而为什么垃圾货还有那么多人用?

之前某宝买过mp1584模块,GSM发送数据的时候经常出问题,就不敢用了。据说这个模块峰值电流有3A

网友F:
接收短信的时候应该是瞬间电流大之后又变小了吧,你测测输出波形应该是先小于4.2V之后又大于4.2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接收短信的时候应该是瞬间电流大之后又变小了吧,你测测输出波形应该是先小于4.2V之后又大于4.2V吧? ...

觉得 这可能性大,如是这样的话 那就是电感选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收短信的时候应该是瞬间电流大之后又变小了吧,你测测输出波形应该是先小于4.2V之后又大于4.2V吧? ...

是的哦,有可能电感大了,改天买个新电感看看

网友G:
我们遇到了 片子是周立功拿的 整盘的 其中就有这个情况 用着用着 就升高 烧了10来片模组 最后调整了调压电阻配置 解决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之前某宝买过mp1584模块,GSM发送数据的时候经常出问题,就不敢用了。据说这个模块峰值电流有3A ...

设计者水平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计者水平不行。

淘宝的电源模块硬件电路哪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遇到了 片子是周立功拿的 整盘的 其中就有这个情况 用着用着 就升高 烧了10来片模组 最后调整了调压电 ...

改变调压电阻就能解决?为啥会突然升高?

网友G:
引用 楼主:
改变调压电阻就能解决?为啥会突然升高?

你们用的是哪 个厂的2596,我们同样的板子,同样的电阻配置,HTC的2596没有问题,但是正式产品用的是进口的,在示波器上看到电压逐步上升,换成HTC的,就正常。
原厂的FAE也来分析了,找不到原因,后来重新配置了一下调压电阻的阻值配置后,就正常了,这个就是我们遇到的情况,这么多年,一直这么用的,第一次遇到。

网友:
把电感换成47uh试一下,我遇到过很奇怪,换成47uh就好了

网友H:
2596 是 垃圾  我们有的用  54331  也用过mp  但是 现在还是很多地方用 xl2596  一句话 耐操 其余都是浮云

网友I:
引用 网友H:
2596 是 垃圾  我们有的用  54331  也用过mp  但是 现在还是很多地方用 xl2596  一句话 耐操 其余都是浮云 ...

你的意思是XL2596好用,比54331和MP的还要耐操,但是原厂的或山寨的2596就是垃圾?

网友:
估计是山寨货的关系,

网友J:
引用 网友H:
2596 是 垃圾  我们有的用  54331  也用过mp  但是 现在还是很多地方用 xl2596  一句话 耐操 其余都是浮云 ...

国产的有那么强悍?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的意思是XL2596好用,比54331和MP的还要耐操,但是原厂的或山寨的2596就是垃圾? ...

只是浅薄  回答不了这么多问题   选各自喜欢的就好!
-------------------------------------------------------------------------
山寨的 2596不知道   原装的 说实话 没用过,XL2596  用起来凑合 和AP1501 差不多 ,满足我的设计即可!其他的 不关注!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国产的有那么强悍?

不知道  国产好不好  54331 最大 28V  不能完全适配  24V 系统,预留不够,没办法只能用2596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们用的是哪 个厂的2596,我们同样的板子,同样的电阻配置,HTC的2596没有问题,但是正式产品用的是进口 ...

我用的是淘宝货,国产的。进口的貌似很贵,用不起

网友:
你电感和电容都大了吧!造成反馈变慢。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  国产好不好  54331 最大 28V  不能完全适配  24V 系统,预留不够,没办法只能用2596   ...

很多人忽略了这个耐压问题,新出很多片子明显这个参数较低,2596一系列的再不济这个指标高啊,选型时候可能直接就被挡了,34063也行啊,电流又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把磁珠短路了,也一样。
我看LM2596ADJ官方手册也有这个电容的

这个电容参数是怎么要求呢,这个电容的效果:当电压下降时迅速调整,电压上升时缓慢调整,是不是很符合你给出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很多人忽略了这个耐压问题,新出很多片子明显这个参数较低,2596一系列的再不济这个指标高啊,选型时候可 ...

没事  大家不是喜欢用 26V 耐压的芯片上 24V吗   反正 开关电源 最多到 24.5V  ,我肯定不敢这样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人忽略了这个耐压问题,新出很多片子明显这个参数较低,2596一系列的再不济这个指标高啊,选型时候可 ...

是啊,一般要求极限耐压40V以上,好多DC-DC就过滤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事  大家不是喜欢用 26V 耐压的芯片上 24V吗   反正 开关电源 最多到 24.5V  ,我肯定不敢这样 ! ...

不  24v开关电源的最高电压可以调整到将近30v  所以低于30v耐压的都是不安全的

楼主:
换了47uh的电感就好了,看来是发生正反馈导致出问题了,谢谢各位亲

网友:
FB上的加速电容去掉也行,试一下,影响反馈误差放大器增益

网友(2018-05-25):
L2电感是干啥用的?

网友:
电感饱和了,失去了感抗的作用,电感就相当于一根导线,所以电压会升高。换MPS,或ETA,之类的DCDC吧,LM25XX之类很老的东西了,体积大,假货多。

网友(2020-05-03):
引用 楼主:
换了47uh的电感就好了,看来是发生正反馈导致出问题了,谢谢各位亲

电感太大,反馈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