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STM32Cube_FW_F7_V1.6.0 库 sd dma 的使用 ?

楼主(2017-03-27):
请教下 ,关于最新版本的库 STM32Cube_FW_F7_V1.6.0 版本的 sd dma 的使用 ?

目前使用sd dma 读写总是失败,如果不使用dma读写则完全没有问题

现在就是想请教下,当使用 dma 读写时,需要调用什么函数来判断这个dma 的读写是否完成 ???????????

使用dma 相关函数如下:

uint8_t     SD_RxCplt , SD_TxCplt ;

uint8_t BSP_SD_ReadBlocks_DMA(uint32_t *pData, uint64_t ReadAddr, uint32_t NumOfBlocks)
{
  uint8_t sd_state = MSD_OK;
  if(HAL_SD_ReadBlocks_DMA(&_HSD, (uint8_t *)pData, ReadAddr, NumOfBlocks) != HAL_OK)
  {
    sd_state = MSD_ERROR;
  }
  return sd_state;
}

uint8_t BSP_SD_WriteBlocks_DMA(uint32_t *pData, uint64_t WriteAddr, uint32_t NumOfBlocks)
{
  uint8_t sd_state = MSD_OK;

  if(HAL_SD_WriteBlocks_DMA(&_HSD, (uint8_t *)pData, WriteAddr,  NumOfBlocks) != HAL_OK)
  {
    sd_state = MSD_ERROR;
  }

  return sd_state;
}

DRESULT SD_read(BYTE lun, BYTE *buff, DWORD sector, UINT count)
{
  DRESULT res = RES_OK;
  uint32_t timeout = 100000;

  if(BSP_SD_ReadBlocks_DMA((uint32_t*)buff,
                       (uint64_t) (sector ),
                       count) == MSD_OK)
  {
    while(SD_RxCplt == 0)
    {
      if (timeout-- == 0)
      {
        SD_RxCplt = 0;
        sd_state =  MSD_ERROR;
      }
    }

    SD_RxCplt = 0;
    res = RES_OK;
  }
  return res;
}

DRESULT SD_write(BYTE lun, const BYTE *buff, DWORD sector, UINT count)
{
  DRESULT res = RES_OK;
  uint32_t timeout = 100000;
  if(BSP_SD_WriteBlocks_DMA((uint32_t*)buff,
                        (uint64_t)(sector ),
                        count) == MSD_OK)
  {
    while(SD_TxCplt == 0)
    {
      if (timeout-- == 0)
      {
        SD_TxCplt = 0;
        sd_state =  MSD_ERROR;
      }
    }

    SD_TxCplt = 0;
    res = RES_OK;
  }
  return res;
}

回调函数
/**
  * @brief Tx Transfer completed callbacks
  */
void HAL_SD_TxCpltCallback(SD_HandleTypeDef *hsd)
{
  SD_TxCplt = 1;
  printf("SD Tx Completed \r\n");

}

/**
  * @brief Rx Transfer completed callbacks
  */
void HAL_SD_RxCpltCallback(SD_HandleTypeDef *hsd)
{
  SD_RxCplt = 1;
  printf("SD Rx Completed \r\n");

}

现在就是想请教下,当使用 dma 读写时,需要调用什么函数来判断这个dma 的读写是否完成 ???????????
// **********************************************************************************
在以前的老版本里面有个 如下函数,但是在目前的 这个 f7 v1.6的库里面已经找不到了
  /* Wait until  Tx  Rx  complete */
    HAL_SD_CheckWriteOperation(&_HSD, (uint32_t)SD_DATATIMEOUT) ;
    HAL_SD_CheckReadOperation(&_HSD, (uint32_t)SD_DATATIMEOUT);

楼主:
看来这个新库还没有什么人使用哟

网友A:
我记得1.4版本时需要把高速缓存关了DMA才可以正常读写。不知道1.6有无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1.4版本时需要把高速缓存关了DMA才可以正常读写。不知道1.6有无同样的问题 ...

这个 1.6版本的,跟1.5版本机之前的版本不同,1.5及之前的版本,当使用sd-dma 读写后有个函数可以查询读写状态的,但是这个 1.6版本的已经没有那个可以查询读写状态的函数了,而且改动也非常大

下面的两个函数 在 1.6版本里面已经找不到了
    HAL_SD_CheckWriteOperation(&_HSD, (uint32_t)SD_DATATIMEOUT) ;
    HAL_SD_CheckReadOperation(&_HSD, (uint32_t)SD_DATATIME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