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编程 ,用多线程还是多进程?

楼主(2017-03-27):
如题,之前一直用ucos,创建task;
感觉在linux下创建thread和ucos创建task,用起来差不多,而fork进程用着不大习惯;
不知道一般都用哪种方式?

网友:
看用途,我一般使用socket时会单独开一个线程,调用其他exe程序时才开进程。开进程时要注意进程退出后的处理,因为fork是会复制进程的资源的。我一般fork之后会用exec簇函数替代执行。

网友:
多进程你还要考虑多进程通信

网友:
看我一般  调用别的程序比如执行一个批处理就多开一个进程,其他多开一个线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