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的小钢锯,虎钳,钻孔,攻丝工具求推荐

楼主(2017-03-28):
家里想玩玩,加工对象铝合金,就是弄几个铝棒切割下,钻几个孔,然后螺丝固定成一个台架,铝棒10毫米正方形截面,外面加工没人搞,还要解释好久

网友:
很明显,你需要一台阿莫04雕刻机

网友:
调速角磨机*1
小台钻*1
手工丝锥*1

1000以内搞定, 后面再想弄点啥也方便。

网友:
电钻推荐 ,一个两速枪型电动螺丝刀(我买的是网上60包邮的,加到110 升级到14V,两速)。

好点的就是博世。400左右那款,很耐操,我知道一个工厂在用,经常开孔,3mm铁皮,8个的螺丝孔,尘土飞扬,环境很恶劣,用了一年多 还在用。

电动螺丝刀 攻丝神器。(手动累吐血)丝锥推荐那种带螺纹的(螺纹形状?),加点油基本一次到底,不用往回倒。

切割铝合金。角磨机切割片要仔细选选,貌似跟普通不一样。

角磨机,推荐东成,我用别人的感觉还行。

台钳 我网上买的20几包邮的,没用过几次,直接夹在桌面上的,一般就是焊接电路用。

好像用转么的铝型材切割机, 貌似就是磨片不同, 而且能切角度。看别人用过。

网友:
钢锯买世达、锯条选百固、钻孔用100斤以上的台钻、钻头用国产正品名牌货(上工、成量、汉鸣等等)、攻丝用手动丝锥扳手和国产名牌正品丝锥(上工、成量、汉鸣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