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性锂亚电池经LDO给单片机供电,电池电压3.6V,怎么选TVS

楼主(2017-03-28):
锂亚电池供电电源,电压3.6v,最大供电电流不超过30ma。经LDO稳压至2.5V给单片机供电,LDO最高输入电压5.5V,LDO输入端用tvs保护吗?什么时候tvs起作用,换电池的时候?

好像没有工作电压大于3.6V,钳位电压小于5.5V的tvs。

楼主:
这类的ldo都不需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类的ldo都不需要吗?

你不是电池供电的么. 锂亚电池电压还会超5v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电池供电的么. 锂亚电池电压还会超5v不成?

再请教下,有锂亚电池用的电量计芯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下,有锂亚电池用的电量计芯片吗?

不知道.  你可以根据放电曲线. 采集电压估算电量. 反正也是一次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  你可以根据放电曲线. 采集电压估算电量. 反正也是一次性的

锂亚电池的放电曲线,有电的时候基本是一条水平直线,电压基本不变,根据电压估算电量不行。

网友:
这样的话你就选个不超5V的TVS就OK了啊,最大不是5.5V吗

网友:
电池这么纯净的电源还需要TV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