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做200M以上频率的PCB,必须要仿真吗?

楼主(2017-03-28):
不仿真,只考虑阻抗匹配的话会出现什么后果?

网友A:
我做300M的都不仿真,照样跑。

楼主:
candence的si功能一般什么情况下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300M的都不仿真,照样跑。

那是你运气好,04年朋友搞网络交换机,他找的一个硬件也是随便布布结果掉包严重。重新layout做信号完整性分析才解决问题。

网友:
五六个G的都不仿真

楼主:
起码阻抗匹配得做吧

网友:
跑18G我也不仿真

楼主:
这么多大牛忽悠小白?

网友:
反正吹牛不用交税,十几G的都没仿真。不知道十几g的频率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
我533的也没有仿真,也没有做阻抗匹配,是不是运气太好了?

网友:
只能说现在的芯片做的太好了 适应能力比较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码阻抗匹配得做吧

阻抗匹配是必须的

楼主:
不是说做FPGA的板子最好都需要仿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