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前面加磁珠是否合理

楼主(2017-03-28):
如图,把0欧换成磁珠,不知道是否合理

网友:
电感更合适一下

网友:
不如放在输出端

网友:
磁珠扛不住  需要电感

网友:
没感觉不妥的地方,对于输入电源而言。

网友:
没什么不妥的 电流大的可以用插件的磁珠 只是磁珠是耗能的 会影响效率  一般用在输出端的多吧 用在输入端改善下输入环境也是可以的

网友A:
一般DC-DC回路中磁珠度位于输出端,可以找点DC-DC的芯片资料看看

网友B:
如果左边的三个电容都是MLCC,换成电感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磁珠可能比电感好一点

网友:
可以的,要用电源型的磁珠,电流可以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左边的三个电容都是MLCC,换成电感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磁珠可能比电感好一点 ...

有没有资料详细介绍电源线上电感、电阻,输入端的MLCC电容容值、ESR对上电电压和电流的影响计算,最近正在学习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
如果后面是MLCC,就不建议用电感,否则上电瞬间会产生很高的过压

网友:
可能是因为emc/emi

网友:
输出端可以考虑下 看你芯片的频率多少

网友(2017-06-16):
引用 网友A:
一般DC-DC回路中磁珠度位于输出端,可以找点DC-DC的芯片资料看看

按照DCDC输出加磁珠,磁珠会影响DCR,由Iripple×DCR,可知Vripple会变大。开关电源的频率一般几百K或1-2Mhz,磁珠的作用也只相当于电感,加了也没什么大用。

网友:
过EMC用,但是一般是SW后面加的

网友:
加了没错,但也没什么用

网友:
好像楼主ID已经被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