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7使用问题

楼主(2017-03-28):
各位好
近日因为安装了最新版Altium Designer 17.0.11
与原先所使用的16版
有些操作上问题
1. 原先使用的16版 在原理图点元件后
    PCB图上对应的零件就会反白高亮
    但在17版就没这功能?
    我把16版的环境设定汇入17版 也是一样!!
2. 在16版时
    多根线布线是P,M,Enter
    但这功能在17版失效了!!
    找了一番还是找不到
    不知是藏在哪或变了快速键
    甚至是17版根本移除这功能

恳请大师解惑
感激不尽

网友:
AD17很多设置都变了  AD16的设置导入17里面都没用

网友:
1. 我一般是原理图选中元件,快捷键“T”+"S"自动跳转到PCB并选中元件;
2. 这个功能在17.0.10版本被标注为历史功能,在11版本删除了,现在增加了一个新的菜单“布线”,你可以用快捷键“U”找到之前的差分和总线布线功能

网友:
好多好多都改了,慢慢习惯或用之前的版本

网友:
哎,老了。还在用09呢。

楼主:
感谢zzh90513的指点
立马解惑 很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