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飞跑 如何是好

楼主(2017-03-28):
1、意外中断。是否打开了某个中断,但是没有响应和清除中端标志,导致程序一直进入中断,造成死机假象;

中断变量处理不妥。若定义某些会在中断中修改的全局变量,这时要注意两个问题:首先为了防止编译器优化中断变量,要在这些变量定义时前加volatile,其次在主循环中读取中断变量前应该首先关闭全局中断,防止读到一半被中断给修改了,读完之后再打开全局中断;否则出现造成数据乱套。

地址溢出,常见错误为指针操作错误。我要着重说的是数组下标使用循环函数中循环变量,如果循环变量没控制好则会出现数组下标越界,意外修改系统的寄存器造成死机,这种情况下如果死机说明运气好,否则后面不知道发生什么头疼的事。

无条件的死循环;比如使用while(x);等待电平变化,正常情况下x都会变成0,就怕万一,因此最好加上时间限制;

看门狗没有关闭。有的单片机即使没使用看门狗开机时也有可能意外自动开启了最小周期的看门狗,导致软件不断复位,造成死机,这个要看芯片手册,最好在程序复位后首先应该显式清除看门狗再关闭看门狗;

堆栈溢出。最难查找的问题,对于容量小的单片机,尽量减少函数调用层级,减少局部变量,从而减少压栈的时候所需的空间。当你把以上几条都试过不能解决问题,试一试把你的被调用少函数直接内置到调用的地方并且把占用RAM大的局部变量改成全局变量,试一试说不定就可以了。

网友:
自己的总结?

网友A:
我说说,我遇到的,
1. AD 中断异常,就是 AD 没操作对
2. 数组地址溢出,这个是相当隐蔽的

我的个人习惯是能不用指针就不用,尽量消灭所以警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说,我遇到的,
1. AD 中断异常,就是 AD 没操作对
2. 数组地址溢出,这个是相当隐蔽的

用指针也没什么,注意点就好

网友:
用自己能够驾驭的东西,少用或者不用未知的。

网友B:
发现没意识过第六点,一般函数调用层级限制几层好?不过一般的函数我都没消耗太多栈区空间。消耗多栈区的经常是开了一段数据缓冲处理的,一般那种函数调用层次不会很高

网友C:
即使考虑了lz上述的措施,有时仍然会飞掉。外围环境强干扰或结构设计不当,会造成mpu运行偶尔飞掉,这时需要加软件陷阱,捕获并让其重新回归启动点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即使考虑了lz上述的措施,有时仍然会飞掉。外围环境强干扰或结构设计不当,会造成mpu运行偶尔飞掉,这时需 ...

你好,能说的稍详细些吗,软件陷阱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
总结得不错,第2点有碰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发现没意识过第六点,一般函数调用层级限制几层好?不过一般的函数我都没消耗太多栈区空间。消耗多栈区的经 ...

函数调用层数和单片机的最大堆栈层数有关,如果MCU的堆栈只有4层,那最多只能调用三层,因为中断需要占用一层。
如果MCU的堆栈层数只有两层,那最多只能调用一层。
并且要注意,如果在子函数里有用到乘法或除尘运算,就要再减少一层,否则堆栈必定会溢出。

网友:
用过第六点。总结的挺好。

网友E:
最近就碰到了楼主位第六点。

51,内存占用idata有180多了,XDATA已经完全用光,常规应用是RS485,半双工通信,产品出货好几年了,一直平安无事,结果最近碰到个要用RS232的客户,用的是自动连续发送,还夹杂了高频率的命令,这下问题就来了,不定时的死机出现了,查了N久,程序没有任何BUG,后来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把MODBUS的缓冲区减小了20字节,把原来位于idata区域的20字节变量,再挪到XDATA,这样idata空间只占用160多字节了。然后使用了极高频率的暴力测试来折磨MCU..................2,3个小时过去之后,依然坚挺,而在之前,只需要区区20,30秒就挂掉了。

对于51,使用中断和各种嵌套多的应用,一定要尽量腾出idata空间给各种堆栈,要不然莫名的死机会折腾死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函数调用层数和单片机的最大堆栈层数有关,如果MCU的堆栈只有4层,那最多只能调用三层,因为中断需要占用 ...

第一次听说到堆栈层数,这个在数据手册里的关键字一般是什么。
本人恰好在STM8上有一部分调用层级有点多,并且最后一层是带浮点乘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听说到堆栈层数,这个在数据手册里的关键字一般是什么。
本人恰好在STM8上有一部分调用层级有点多 ...

不同的MCU,对堆栈的定义不一样,有些MCU的堆栈是固定的,比如很多台系MCU,数据手册的参数上写明了堆栈层数。
有些MCU没有固定堆栈层数,堆栈占用的是RAM空间,可以编译器设置,比如51系统,STM8系列,STM32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近就碰到了楼主位第六点。

51,内存占用idata有180多了,XDATA已经完全用光,常规应用是RS485,半双工通 ...

用了这么多空间啊  得有多少变量啊  我写的一个程序   用的不多    警告也要消除吗

网友:
各种情况都遇到过。再看一遍,谢谢楼主总结

网友:
向各路高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