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万能的坛友,双网卡同网段ip如何实现隔离

楼主(2017-03-28):
如题,一台主机双网卡且必须设定同网段ip,都是192.168.0.x,要求彼此之间不能通过主机内部通信,网卡A与网卡B必须通过RJ45接口进行通信,如何做到软件上的隔离

目前的解决方案是用虚拟机实现隔离,但是个人感觉好麻烦的,不知各位坛友可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感觉怪怪的。
如果两个网卡在同一网段内,并且可以通信(即两个网卡确实属于同一个子网),
那么通信是走网卡(发给网络交换设备调度)还是操作系统内部消化,又有什么区别呢?

希望补充(1)这具体是什么业务需求?(2)网络示意图?(3)操作系统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怪怪的。
如果两个网卡在同一网段内,并且可以通信(即两个网卡确实属于同一个子网),
那么通信是走网 ...

主机测试软件TX调用网卡A----->待测设备---->网卡B----->RX测试软件

但是网卡A与B已经通过主机回环了,度娘了下有个CMD理route del命令删除路由的的方法,但是自己依葫芦画瓢尝试了下仍不成功,求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