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这样问题,关于组合按键的。

楼主(2017-03-28):
我的一个项目中用到了17个按键,一个是独立设置按键,16个是4*4组合按键,如何实现独立按键+矩阵按键的组合按键效果,就是同时按下,实现一个新功能,就像PC键盘中 shift+P是打印的功能一样。求思路。网上看到有先导键的概念,知道的前辈可以给我细细的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独立按键是独立读取的  先读取组合键  判断键值  然后再判断这个独立键  把这个键值也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独立按键是独立读取的  先读取组合键  判断键值  然后再判断这个独立键  把这个键值也加上 ...

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好做啊,读取矩阵按键的时候,判断独立按键有没有按下!

谢谢前辈!

网友:
同一个时间(相对短的时间)分别度组合和独立按键的键值,做个叠加就行了

网友(2017-06-01):
2楼思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