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一个电池供电的NTC测温电路

楼主(2017-03-28):
描了一个电池供电的NTC测温电路,大伙一起分析一下 可行性。

楼主:
我自己的理解:
1、用开关管,是为了省电,工作的时候 NTC电路才导通;
2、LM4040  2.0V稳压管做为一个基准,因为是电池供电,所以电池电压有变化的时候,提供的分压不确定;
3、但是用2个开关管 就有点不解,而且旁边还多了一个270欧的电阻分压。起什么样的做用?

网友A:
不同的分压电阻,对应不同的量程

网友B:
用两个开关管,估计是为了适应不同的温度范围。
因为温度较高时,NTC阻值变小,变化量很小,所以要串联较小的电阻才能有较大的电压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分压电阻,对应不同的量程

喔,如果Q7导通,相当于7.5K和270欧并接,这样可以形成不同的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两个开关管,估计是为了适应不同的温度范围。
因为温度较高时,NTC阻值变小,变化量很小,所以要串联较小 ...

谢谢!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分压电阻,对应不同的量程

谢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