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家 离这样的电信基站多远居住是合适(辐射小)的?

楼主(2017-03-28):
如题,想问一下大家,有个电信基站在家附近,担心辐射问题,征求一下大家的建议。
到底离这样的基站多远,才是规范的安全居住距离??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网友:
一般来说,正下方是辐射最小的。
不管离多远,应该都符合规定。

楼主:
基站行业有没有什么 安规 标准之类的??到处有这玩意
就差在人脑袋上按一天线了。。。。

网友:
同水平50米以外,不同水平可以近点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B%E8%BE%90%E5%B0%84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B%E8%BE%90%E5%B0%84

网友:
离得近,手机发射的功率很小。离得远,手机回传功率大得吓人。

网友A:
给你参考一下, 100米外衰减是60分贝, 人体接受基本和打手机的辐射一样。

网友:
也就是说100米外也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参考一下, 100米外衰减是60分贝, 人体接受基本和打手机的辐射一样。

也就是说100米外也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100米外也不安全?

给你计算一下,按10db天线算, 频率1g算
按中等50瓦算, 100米外接受辐射不会高过1毫瓦。 按现在理论, 这功率不会造成危害。

不过是24小时辐射的话,现在还没有什么研究结果。还有,是不是中功率,普通天线也看不出。

网友:
现在都害怕辐射,可是我听过病死的,出车祸死的,自杀死的,爽死的,“躲猫猫”死的,各种稀奇古怪死的,就是没听说过被电磁辐射死的

网友A:
大概和家里 wifi 开最大功率, 你在一米外时候差不多。
Wifi 最大功率是0.1瓦

网友:
这辐射量还不如你家wifi大,真离远点辐射就小的话,你手机信号会小么?所以不用在意那么多。
实在心里担心就换房。搬远点

网友:
就是天天站在底下也没事,支个床放心睡吧!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 ... 2FPU4xRkhcb4gI3g71s

网友:
把手机扔了比较安全,按图片的距离算手机的辐射比基站大

网友:
其实都不安全  手机电脑也是辐射  都不安全吧

网友:
怕条卵啊

楼主:
大人没什么啦 我们小时候 没这个东西 担心小孩子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概和家里 wifi 开最大功率, 你在一米外时候差不多。
Wifi 最大功率是0.1瓦 ...

这个绝对不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绝对不止了~~~

wifi 20dbm, 天线5dbi, 一米外信号衰减40db, 结果为-15dbm, 平时不用只有广播。
基地站 47dbm, 天线15dbi (假设), 100米外信号衰减80db, 结果为-18dbm, 看网络情况,基本24小时不断发射。

网友:
怕这个还不如担心下太阳,太阳系里上最大的辐射体

网友:
远点比较好,因为基站在不停的使用,手机你不可能一直通话吧,相对暴露时间短。

网友:
担心毛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