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级MCU 集成LIN PHY 求推荐

楼主(2017-03-28):
如题  ,RAM>8K  ROM>128 最好也集成CAN,汽车级的
相对便宜点 ,谢谢推荐

网友:
PHY是什么东西?LIN 的话自己用串口搞定吧

网友:
PowerPC构架的spc或者mpc随便找款都满足要求

网友:
来看看我们公司的Auto MCU。
http://www.cypress.com/products/ ... crocontrollers-mcus

网友:
只有芯片吗?提供软件支持吗?

网友:
NXP Infineon,Melexis,Elmos,Atmel都有类似的

网友:
集成lin phy的,一般不带can

网友:
S12ZVL: S12ZVL混合信号MCU,适用于汽车和工业LIN应用
S12ZVL平台是S12 MagniV混合信号MCU系列的一部分,提供一个低成本、高度集成的解决方案,适合空间受限的汽车LIN节点。这个系列还具有从8-128K闪存的存储器尺寸,为平台标准化提供了充分的可扩展性。
S12ZVL集成了高精尖的S12Z内核、一个12 V至5 V稳压器和一个LIN物理层收发器,适用于传感器接口、执行器、开关面板或环境照明等多种汽车和工业控制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