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高频 波形 悬浮

楼主(2017-03-28):
FPGA 输出 400MHz的 TTL的时候
   因该是 0V~3.3V ,但是 示波器 观察 波形失真 并且 电压摆幅(VPP) 只有3V~3.3V
   现象是 输出频率越高 输出的波形  电压摆幅越小 并且都靠近VCC 电压。
   大家应该都遇到过吧? 接收端无法判断高低电平 误认为都是 高电平

    应该怎么解决?

     目前是双面PCB  改4层 添加地平面 能解决吗? 还是有别的高招?

网友:
你确定你的示波器能支持这个频率吗
你确定你的示波器探头能兼容这个频率的阻抗吗

网友:
同上,示波器太垃圾;再说,3.3V LVTTL输出400MHz,我看悬。200M以上就要用差分了。

网友:
什么档次板子配什么级别示波器  先看看示波器跟板子般配不

网友:
被滤波了呗

网友A:
我用1g带宽看过fpga的io输出500M的波形,不存在悬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1g带宽看过fpga的io输出500M的波形,不存在悬浮的。

怎么做到的?

网友:
什么怎么做到的?
就是示波器上电,fpga设置一个pll输出,然后把示波器探头接到io上,就可以看波形了。
就这样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