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找适用的ADC芯片 16bit/1~4通道/10k~100ksps

楼主(2017-03-28):
【求助】找适用的ADC芯片 16bit  /  1通道 或 2通道 或 4通道 都可以  / 10k~100ksps

在 20ksps 采样的时候, 理论有效位至少不小于15位(即ADC本身参数的有效位)

其他要求:
1、价格便宜,最好是含税在 20元RMB以内
2、购买方便,是大家常用或者某个行业常用的,能够好购买

在做一款产品, 价格有点紧张,寻找合适的,但价格足够便宜的ADC

先谢谢了!!

网友A:
我觉得很难找到啊

网友B:
国产的考虑吗?CS123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很难找到啊

是啊,lz在异想天开。国产货也就做做玩具电表之类,几十fps,进口14位最低的也得25以上(digikey),还是大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考虑吗?CS1238

这个速度达不到楼主的要求啊

网友C:
AD7606-4 值得拥有

网友:
20元RMB,达到这个要求的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考虑吗?CS1238

cs1238 采样速率太低了,

项目需要至少10ksps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7606-4 值得拥有

ad7606  用过 很不错的ADC  但是太贵了 要80多RMB

能否有价格便宜点的么? 20元的

实在不行 20元左右的也可以 比如 21 22 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ad7606  用过 很不错的ADC  但是太贵了 要80多RMB

能否有价格便宜点的么? 20元的

大家告诉你了20以内没有,你还有必要问21有没有吗??
至少也该涨到问30有没有吧…

网友D:
看看c8051f060是否满足你的要求,我没用过,也是之前关有关于过大家讨论16位高速adc发现这个还可以。

网友:
stm32f3看看有没有符合的

网友:
帮LZ找到了一个:ADS131A02
24-Bit, 128kSPS, 2-Ch, Simultaneous Sampling, Delta-Sigma ADC
20KHz时等效精度17bit,最重要的是价格:官方报价只要$2.10@1ku:
http://www.ti.com/product/ADS131A02/samplebuy
当然买不买得到就看LZ的本事了

网友E:
而且这颗芯片的温度范围还是汽车级别的:-40-125度
https://store.ti.com/ADS131A02IPBSR.aspx
LZ当小白鼠,赶快买回来试试

网友:
楼主能否说说应用场景或者行业?

网友F:
Ad7689性能杠杠的,二十多点,量足够可以问问能否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c8051f060是否满足你的要求,我没用过,也是之前关有关于过大家讨论16位高速adc发现这个还可以。 ...

单片机带的ADC就补考虑了, 噪声不好处理, 不能做模数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F:
Ad7689性能杠杠的,二十多点,量足够可以问问能否下来

AD7689 确实不错, 官网报价是$6.17   能做到20几元RMB, 确实奇迹, 看来用的人很多!

------------------------------------补充
仔细看了 价格是20几元的 AD7689 是性能不太好的后缀 ACPZ , ADI公司 便宜买了

BCPZ 后缀的 还是很贵

----------------------------再补充一下 新情况

问了一下代理商  AD7689BCPZ 确实可以做到20几元,

谢谢 again  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而且这颗芯片的温度范围还是汽车级别的:-40-125度
https://store.ti.com/ADS131A02IPBSR.aspx
LZ当小白鼠 ...

ADS131A02  看了 PDF  简直太不错了,  价格也是不错的 20元多点

。。。。。。先冷静一下,

小白鼠?  是TI 新出的吗?

网友:
去ti 的官网找。

网友:
20以内,还16位很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AD7689 确实不错, 官网报价是$6.17   能做到20几元RMB, 确实奇迹, 看来用的人很多!

我们用的BCPZ的就是,我使用下来比TI同等指标的要好多了,ADI实际指标远要好于数据标的指标

网友G:
凌特的LT1683,他和16bit的1867实际是一样的。

网友:
AD7705/AD7706

网友H(2020-07-04):
引用 楼主:
ADS131A02  看了 PDF  简直太不错了,  价格也是不错的 20元多点

。。。。。。先冷静一下,

ADS131A02  用过了吗?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ADS131A02  用过了吗?效果怎么样?

用过了,已经再产品上用了,批产了,价格还可以,性能一般般,只是性价比还算可以得

在10ksps以下的采样频率采样,数据跳动不大, 能做到16bit以上(硬件上电源隔离,模数隔离)
速度再高时,就不太理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过了,已经再产品上用了,批产了,价格还可以,性能一般般,只是性价比还算可以得

在10ksps以下的采样 ...

兄弟方便私发一下电路学习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凌特的LT1683,他和16bit的1867实际是一样的。

这个是个12bit的ADC  不过1867也是±2LSB INL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7606-4 值得拥有

正解~7606是颗神奇的ADC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过了,已经再产品上用了,批产了,价格还可以,性能一般般,只是性价比还算可以得

在10ksps以下的采样 ...

LZ您好 ADS131A02 效果怎么样? 实际测试 跳动几个LSB ? 量小好买吗。 我现在用的 ADS114 精度还不错。就是价格比较贵。想替换一个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