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硬件看门狗芯片(MCU:STM32F103VC)

楼主(2017-03-29):
如题,听说电表上都是会用到硬件看门狗的,求证并顺求推荐的IC,谢谢!

我们实际是做集中器/采集器,类似于电表,但没有电表要求高,学习一下电表的方案

网友:
MAX705,MAX706

楼主:
这芯片可靠性如何?你批量过不

网友A:
肯定的,用过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的,用过很多了

O(∩_∩)O谢谢!

我知道了,我之前在看SP705这个IC资料,原来与MAX705是替代关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O(∩_∩)O谢谢!

我知道了,我之前在看SP705这个IC资料,原来与MAX705是替代关系的 ...

是的,可以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