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PIC16C54 是用什么烧录器烧录的?

楼主(2017-03-29):
问:PIC16C54 是用什么烧录器烧录的?手头上有QL-2006.但不支持  晕

网友A:
编程器,我用的希尔特,肯定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我用的希尔特,肯定行

PIC  没有自家的烧录器支持吗?

网友B:
不差钱 就 superpro 611s 前段时间刚买的 很好用

网友:
C系列是一次烧录吧?挺老的东西了。

网友:
咸鱼上买个PICSTART  100多块吧,只是是串口的

网友:
我烧这东西一般直接选PIC16F54,因为我的PICKIT3不支持PIC16C54,但支持PIC16F54。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差钱 就 superpro 611s 前段时间刚买的 很好用

手头还有个希尔特6100在吃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手头还有个希尔特6100在吃灰

当时准备搞规模量产的节奏,买的时候要多少钱?配什么座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当时准备搞规模量产的节奏,买的时候要多少钱?配什么座子?

买的时候5000多  当时自带的是插件的座子 后来自己又买了个 QPF64的座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买的时候5000多  当时自带的是插件的座子 后来自己又买了个 QPF64的座子

据说每个烧录座都有加密芯片,烧录座坏了还得买原厂的
吃灰了考虑出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据说每个烧录座都有加密芯片,烧录座坏了还得买原厂的
吃灰了考虑出手? ...

加密方面没听说   但是我看座子还真有个芯片,一个电阻 一个电容,插件的座子没了 就剩了个FPQ64的座子
多少钱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密方面没听说   但是我看座子还真有个芯片,一个电阻 一个电容,插件的座子没了 就剩了个FPQ64的座子

还没到批量,考虑中~,
先让给楼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