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ma问题请教

楼主(2017-03-29):
假如我通串口接收数据一包10个字节,我设置dma接收长度为10,现在数据少发了一个,dma之接收到9个,那么dma貌似就一直在等待最后一个字节,一直都不会有接收中断产生,在这种情况下坛友都是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
加超时判断,超过一定时间则认为这是一组完整的数据

网友:
加串口空闲中断

网友:
加串口空闲中断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