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Y-PHY直连,100nf电容耦合方式

楼主(2017-03-29):
各位大侠好

板子上,phy直连,10base能连通,100base不能通,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呢?

没有经验不知道从哪里找问题,请大侠们指导一下!

多谢多谢!

网友:
电容两边都加了上下拉49.9欧 , 我是这样做的,通是通了,功耗好大啊~~~!

楼主:
谢谢您的提醒.
我现在两边是,一侧的电路需要就接了,另一侧不需要就没接。然后是10base的通了,就是100base不通?您也是10base能通100base不能通么?
您那边自协商和自适应都是怎么设置的?这个是不是不通的芯片需要的设置不一样呢?
多谢!

网友(2017-12-19):
楼主这个问题有进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