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RGB全彩LED驱动电路的限流电阻怎么算?

楼主(2017-03-29):
LED是通过PWM驱动的,有几十个这样的LED,因为红色和蓝色的正向压降相差了1V,这样就导致了一个问题,那些限流电阻该怎么算?还是说这个电路就是不能用的,只能给每种颜色的每个管子加独立的限流电阻?

网友:
每个LED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
RA去掉,RGB每个独立计算。

网友:
每个LED一个电阻!

网友(2018-06-06):
你好,你的RGBLED做好了吗?请教一下程序驱动意路,

网友:
都是独立计算的   而且都是一个批次   人工校对一下电流的   恒压驱动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