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通过串口采集数据,用什么开发好

楼主(2017-03-29):
最近有个案子,需要通过pc串口方式采集数据,然后存储在数据库里面,不知道用什么开发比较好,我会用C#实现串口数据通信。不知道C#有没有开源的资料,就是串口数据这块的。主要是显示采集到的电流电压,在做波形显示,然后存储

网友A:
我认为C#最合适的,C#串口通信的程序网上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C#最合适的,C#串口通信的程序网上一大把

不知道有没有一整套的资料 开源的,嘿嘿串口采集数据,并做显示,存储

网友:
同样关注,想写一个类似的上位机小程序

网友B:
串口调试专家, C# 写的串口调试工具,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B%E4%B8%B2%E5%8F%A3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调试专家, C# 写的串口调试工具,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82363&hig ...

串口通信这个没问题,主要是一整套的,数据采集电流电压,并显示,存储在数据库里面

网友:
串口收发搞定,再找个操作数据库的例子不就完事儿了

网友:
串口要有协议,数据和界面要处理好,不然不稳定,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63934
这个可以去看看。。qt的。

网友C:
不涉及商用的话,比如自己用labview
快速开发商用程序原型可以考虑用AAuto试试
开发Windows程序试试C#+winform,开发环境用V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涉及商用的话,比如自己用labview
快速开发商用程序原型可以考虑用AAuto试试
开发Windows程序试试C#+winfo ...

来自末世方舟工程部

碉堡了,公司有人用labview,感觉这个不是代码形式,不习惯

网友:
C# 上手快,开发简单。

网友D:
c# 数据库用mysql ,数据库的驱动用MySQL Connector Net 。   绘图有各种控件比如https://github.com/beto-rodriguez/Live-Charts
做好串口数据包的粘包分包处理,一切就妥了。简单的一逼屌糟

楼主:
引用 网友D:
c# 数据库用mysql ,数据库的驱动用MySQL Connector Net 。   绘图有各种控件比如https://github.com/beto-r ...

一逼屌糟   哥们哪里人,这方言

楼主:
不会这个,回头关注下

网友:
c#  简单 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逼屌糟   哥们哪里人,这方言

就你哪里的人

楼主:
这个 平台很老了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涉及商用的话,比如自己用labview
快速开发商用程序原型可以考虑用AAuto试试
开发Windows程序试试C#+winfo ...

aauto里面有串口控件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aauto里面有串口控件吗?

我不知道,还没用过
不过AAuto可以调用C的函数
AAuto主要是用来写GUI的
给程序加壳比较快,连IDE才几M大小,一个文件就搞定了

我随便搜了一下就有做过这个工程
http://bbs.aardio.com/forum.php? ... hlight=%B4%AE%BF%D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还没用过
不过AAuto可以调用C的函数
AAuto主要是用来写GUI的

这个开发的人少,资料不多

网友F:
1) 用C#:  串口+ZGraph图表控件+MySQL
2)   用LabVIEW 那就更简单了, 数据库还是使用MySQL,如果是高速数据采集存储的话可以使用TDMS存储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F:
1) 用C#:  串口+ZGraph图表控件+MySQL
2)   用LabVIEW 那就更简单了, 数据库还是使用MySQL,如果是高速 ...

我同事用LabVIEW,数据库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保存,说什么内存不足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 平台很老了把

有 VB.NET !

不过这个一般都是原来用 VB 的转过来的,没用过 VB 的程序员不知道会不会有用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 VB.NET !

不过这个一般都是原来用 VB 的转过来的,没用过 VB 的程序员不知道会不会有用这个的 ...

VB.NET优劣势是?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同事用LabVIEW,数据库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保存,说什么内存不足

看来你同事水平还有待提高 ....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你同事水平还有待提高 .... 呵呵

是的,有待提高

网友:
C#开发效率高,自用还行,要是卖钱的话很容易被反编译破解。相对来说Qt也是个不错的选择,C++运行效率也高一些。

网友:
我以前做过的一个项目是:C++Builder+双线程(1个负责gui,1个负责串口通信)+TeeChart+Access数据库,使用起来非常稳定的一款上位机软件,其中串口通信采用win32 api开发(原始的api是最好用且最稳定的)
有兴趣外包的话可以站内我

网友:
个人觉得用C#是最方便的,网上例程一大把, 上手也快;

网友H:
会哪个用哪个,我用QT5,自带串口类,可以跨平台

网友:
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用啥好的,用你会的就是最好的
我会VB就用VB
不管是哪种上位机开发语言,只要你会,每种软件都可以做出效果

网友:
易语言都可以。。。

网友I:
我当年用易语言,算下来赚了三十多万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当年用易语言,算下来赚了三十多万

几个意思  赚了三十多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逼屌糟   哥们哪里人,这方言

貌似是南京人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会哪个用哪个,我用QT5,自带串口类,可以跨平台

给个QT5的教程吧,之前弄的时候,需要搭建环境,搞了半天后来用了C# ,C# 太容易破解,纠结

网友J:
QT不错,刚在用,还行,易上手。

网友:
在中国使用,易破解是硬伤。

网友K:
nodejs python 几句话就开发一个串口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J:
QT不错,刚在用,还行,易上手。

推荐一个教程吧,从入门到精通,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K:
nodejs python 几句话就开发一个串口程序

能给个示例么?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043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