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中的这个焊接端子名字

楼主(2017-03-29):
求助,图中的这个焊接端子叫什么名字,知道的朋友麻烦推荐下厂家,molex,te都找了,没找到有这样的型号.谢谢了!

网友A:
你这个端子我怎么看像是压线鼻压了后,再焊在板上的

网友:
查一下红星电业网站,看有没有合适你的
http://www.hxdy.cn/

网友:
http://www.hxdy.cn/pro_bigpic.asp?id=213&Small_Class=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端子我怎么看像是压线鼻压了后,再焊在板上的

是的,先压个线鼻子,焊接就很方便了

网友:
我看也是压个线鼻子然后在焊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