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兼容77E58-DIP40

楼主(2017-03-29):
现在77E58-DIP40的芯片停产了,不好采购,有没有全兼容的单片机?如有的话,请介绍下,谢谢。

网友A:
楼主你这标题表达的不够清晰啊

网友B:
77e58当年经典的双串口51,ARM7出来之后就辉煌不在了。

楼主:
如果改用别的芯片,如STM32之类的,太费时间了。现在想找个全兼容的芯片对付下。
77E58-DIP40是4T的MCU,里面有1k+256字节的RAM,FLASH32k。

楼主:
引用 网友B:
77e58当年经典的双串口51,ARM7出来之后就辉煌不在了。

没有用到串口,用到定时器,IO口,用到的外设不多。

网友:
如果没有用到双串口,兼容的还是有的,用到了双串口,兼容的估计就难找了

楼主:
芯片就用来显示,发发脉冲。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用到串口,用到定时器,IO口,用到的外设不多。

去找找STC的吧,DIP40的应该有引脚兼容的,不过多是1T的,现在4T的少见了
软件上估计还要做些调整的,用到77E58内部非标准51资源的部分,估计都要修改
速度快了,IO输出如果对时序有要求的话,估计也要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标题表达的不够清晰啊

+1

网友:
楼主不考虑一下与时俱进吗?

网友:
77e58都要淘汰了啊?大约10年前用过这个片子

网友:
w77用stc12c5a60s2替代,这也是双串口的。

楼主:
没有用到串口

网友:
  貌似记得当年用过,手上还留几片,是50¥左右一片,当年P89v51RD2 是卖30,,at89c58卖25,一片at2051卖10的年代!!!

网友:
楼主不考虑改一下标题吗

网友:
选LTQP48封装的51做个转DIP40的转换板

网友:
77E58  感觉用78E58 STC89RC58 应该都行

网友:
楼主标题都不改下吗,哪怕 多加个问号 也清晰很多。

楼主:
标题一开始,没注意,反应过来了,已经不能改了。(估计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

网友:
可以看下我们STC12C5A60S2系列,详情咨询我下面电话0513-55012928

楼主:
谢谢,已经问了。想用STC8A TQFP48 做个PCB转接板,直接HEX烧进去,能不能用?有的HEX程序要修改的话,很麻烦。

网友:
w77e058有个芯片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问了。想用STC8A TQFP48 做个PCB转接板,直接HEX烧进去,能不能用?有的HEX程序要修改的话,很麻 ...

HEX直烧想跑,估计没可能。你如果是工程师 的话,对比一下规格书就知道了。

网友:
以前巨大的并口仿真器可以仿真77e58,想起来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EX直烧想跑,估计没可能。你如果是工程师 的话,对比一下规格书就知道了。 ...

如果只有一个HEX,我肯定改,很可能会不用51,但HEX有很多种,怕是没有办法全改了。估计能用,MCU只用到了通用定时器这个外设,其它都没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有一个HEX,我肯定改,很可能会不用51,但HEX有很多种,怕是没有办法全改了。估计能用,MCU只用到 ...

这么说你用的51跟其它系列51差不多,改其它芯片肯定没问题
只有HEX文件也可以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