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个雕刻机 给大家看看

楼主(2017-03-29):
自从知道了雕刻机这东西就一直想拥有一个,但是机械的东西实在是太贵,一直忍耐到现在,也算是奢侈了一回
机架X宝买的 铸铁的,有兴趣一搜就是,就他家的看着还算顺溜,二百多斤,弄回来累死了,多亏了我的小板车,哈哈
折腾半个多月了,今天终于能动了,很开心,无耻的拿出来给大家看看,精度什么的我的表还没回来,也没有测,回来了我再调调。另外我就是玩玩儿,自己开心就好。
上几个图看看,请自动忽略背景

顺带做了个视频,经常看老外们的视频做的真好,我争取以后也出一个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3Mzc1Njg2MA==.html

网友A:
本来我也想自己做的,后来发现是个巨坑。。算来算去还不如直接买一台合算。。。当然,自制过程能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B:
铸铁床身刚性和精度都有保障,装个好点的水冷主轴可以干铁了
多少钱搞到手?

网友:
整套下来多少钱了

网友C:
听说,,雕刻机会上瘾,有一台后,就想有一台更好的. 自从我有了后, 感觉这句话真正确

网友:
hello world 好评.

网友:
防尘不好搞

网友:
看着挺结实,不知道精度怎么样,干铝的话吃力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我也想自己做的,后来发现是个巨坑。。算来算去还不如直接买一台合算。。。当然,自制过程能学 ...

前段时间我还想自己设计来着,材料都买一部分了,幸亏停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铸铁床身刚性和精度都有保障,装个好点的水冷主轴可以干铁了
多少钱搞到手? ...

到现在 七千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说,,雕刻机会上瘾,有一台后,就想有一台更好的. 自从我有了后, 感觉这句话真正确  ...

你别吓我 我只能来一回

楼主:
习惯性的写这个

网友D:
至少小木架底座和那几只脚很失败!

网友:
已经退烧,估计买阿莫这种机的人才能真正发挥生产力

网友:
看着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E:
买机架自己装的电控么?

网友F:
楼主是91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至少小木架底座和那几只脚很失败!

这只是暂时的 放在板车上方便移动,暂时还没想好放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机架自己装的电控么?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91年的????

嗯

网友G:
视频中是什么材料?

网友:
>机架X宝买的 铸铁的,有兴趣一搜就是
Do you have a link.
You can send me private message if you don't want to publish to the public.

网友:
666   这个还要校准笔 和 底板 之间的距离。

网友H:
线轨和丝杠的安装很专业, 但是没有防尘罩, 很快就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线轨和丝杠的安装很专业, 但是没有防尘罩, 很快就完蛋

我也觉得是 尤其是丝杆 有点儿灰就进螺母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错,我也想搞个用用

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 没打表就撞上了 我的纸是直接贴到台面上的 从写出的字来看台面还是比较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视频中是什么材料?

什么材料?什么意思

网友F:
同91年的飘过,楼主好强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什么材料?什么意思

多谢回复,我想问的是视频中是在什么材料上雕刻的?

网友:
hello world

码农的身份暴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谢回复,我想问的是视频中是在什么材料上雕刻的?

只是把纸铺在台面上用笔写字

网友J:
Your machine looks great.

网友:
机械的东西一次投资长期受益,花钱涨姿势总比砸给主播强

楼主:
引用 网友J:
Your machine looks great.

谢谢 链接已经发给你了

网友K:
铸铁床身抗振好,线轨运动效率高抗振性比较差,过载能力差,若想长期加工铁件,最好是选择燕尾槽滑台

网友J:
>谢谢 链接已经发给你了
I got it. Thank you.

楼主:
引用 网友K:
铸铁床身抗振好,线轨运动效率高抗振性比较差,过载能力差,若想长期加工铁件,最好是选择燕尾槽滑台 ...

我应该不会加工铁件 主要是黄铜和铝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链接已经发给你了

楼主可否也发我一份?谢谢

网友:
我2年前买了一台2030的铝机,回来用过几次后就一直吃灰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谢谢 链接已经发给你了
I got it. Thank you.

这位仁兄,看你一直在关心雕刻机,还没买?有看上眼的吗?推荐看看

网友L:
立柱十字滑台才是正确选择

如果让我选一次,我果断要高强度的立柱式的

网友:
>这位仁兄,看你一直在关心雕刻机,还没买?有看上眼的吗?推荐看看
I bought one from USA, PVC material,
Zen Toolworks CNC DIY KIT 7x7 (F8 Version) $429.99
http://www.zentoolworks.com/prod ... amp;products_id=132

Mine is bought around 2010, it is a regular M8 thread lead screw, not the new F8 lead screw.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应该不会加工铁件 主要是黄铜和铝

这可以,  但是注意防护好导轨和丝杆,  铝屑倒没什么, 但是黄铜屑进到导轨或者丝杆里, 时间长了磨损,容易损伤到这些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91年的飘过,楼主好强大

一点儿都不强大 组装一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L:
立柱十字滑台才是正确选择

如果让我选一次,我果断要高强度的立柱式的 ...

立柱的体积会大一些吧 Z轴行程大些可玩性会高很多

网友:
希望不要扔那吃灰

网友:
链接发来看看

网友J:
>组装一下而已
How could you secure XYZ position?

网友:
Wait for more of your feedback.

网友:
楼主这个能搞不锈钢或者铝板不?

楼主:
引用 网友J:
>组装一下而已
How could you secure XYZ position?

首先选定基座为参考,即Y轴作为基准,因为这个机架的导轨都有侧向基准面,所以装起来就比较简单了,先装其中一条轨作为基准轨,固定方式是这样的

然后以这一条轨为基准装另一条,由于我手头暂时没有表,所以直接按照第一条轨装的,机架的加工精度挺高的,所以装上之后感觉也挺好。
Y导轨装好后把丝杆副放上暂时不要锁紧丝杆固定座,然后把台板放上,锁紧滑块,初步固定丝杆螺母座,把台板推到一侧,锁紧这一侧螺母座,另一边同上。

放上立柱,不锁紧,X轴横梁上仿照Y轴装上直线导轨和丝杆副后架到立柱上因为立柱上有基准面,所以暂时不用关心横梁是否和台面平行。基准面如下图

锁紧横梁和立柱的固定螺丝,则立柱和横梁自然垂直,如想横梁和台板边沿平行则可以用千分表矫正,之后锁紧立柱与底座的螺母。

装Z轴底板,此时必须打表,保证和台面垂直,再之后装Z轴小托板,也必须打表,主轴同理,到这里完成初步的安装。

装好后通调,如发现问题可用0.001mm 0.002mm不锈钢垫片找平

需要注意的是你首先要保证直线导轨的高度要严格一致,不然怎么都找不平的。

以上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经验,我个人虽然是学机械出身,但是并未专业从事此类工作,如有错误希望大家指正,不要误了别人才好

另外推荐你一款小黄油枪,做工很好,我特别喜欢

网友:
就是感觉步进电机小了点,这么大一个铁坨子,不容易丢步么?

网友M:
57步进+42步进???     86步进+57步进 ???  没看明白

网友N:
不错,求本体连接。

网友O:
引用 网友N:
不错,求本体连接。

淘宝搜索,铸铁机架,好像是襄阳的一家店。

网友:
太漂亮了。。。。口水一地

网友:
行了,不就是见到铁了吗,至于这么兴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淘宝搜索,铸铁机架,好像是襄阳的一家店。

查到了 谢谢

网友P:
二百多斤?二百多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M:
57步进+42步进???     86步进+57步进 ???  没看明白

全部是57步进,坛里收的,个人觉得也是有点儿小,不过暂时还凑合,以后不行了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P:
二百多斤?二百多公斤?

机架130kg  装好估计有170kg左右

网友:
做的很好,请问主控是用的什么呢?

网友Q:
机架全部加工好了,自己只是组装吗?
前两年花了一万多买了一台,精度不行一直放家里吃灰,准备卖废铁。

现在看到这个都怕。

网友:
建议楼主刚开始不要求完美,一切以能用为标准,免得时间搞太长没激情了。

网友:
看图片控制器是用现成的吗?

网友R:
引用 网友Q:
机架全部加工好了,自己只是组装吗?
前两年花了一万多买了一台,精度不行一直放家里吃灰,准备卖废铁。

个人需要一台,你的价格合适我就买了,我来调整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个人需要一台,你的价格合适我就买了,我来调整精度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5790-1-1.html这个贴子的24楼有图片,一万两千多买的,要的话4000给你,带电脑一起的话4500。
机器是焊的不是铸铁的,精度空间不要抱太大期望。
其实我觉得买回去玩玩,然后折零件重新组装一台比较合算,除了机架所有配件都值这个价了。

网友(2017-05-01):
好是好,就是太重了

网友:
楼主开始干铁了吗

网友:
楼主步进电机驱动部分是怎么控制的啊,步进电机不是很明白

网友(2017-06-03):
引用 楼主:
到现在 七千多了吧

是不是7000多,再买个主轴就齐全可以用了,配件价格能说下吗?

网友:
这大玩具很烧钱!

网友:
楼主,您好,链接能短信发我下吗?谢谢。有成品的么?

网友:
能否分享下机器的配置,想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