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位数的R2R DAC VS PWM DAC ,哪个更稳定?

楼主(2017-03-29):
同位数的R2R DAC VS PWM DAC ,哪个更稳定?

R2R 没有纹波, PWM 需要处理纹波,是不是R2R更有优势。

网友:
PWM不是DAC,只是在要求较低的情况下可以滤波后当作DAC使用

网友A:
如果速度慢肯定r2r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速度慢肯定r2r好

为何快不好?我用过R2R,50ns变化一次,这时PWM没法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何快不好?我用过R2R,50ns变化一次,这时PWM没法做

写反了。。。太快只能R2R。PWM有上限。

网友C:
R2R什么工作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R2R什么工作原理?

电路教材中DAC部分会讲到的

网友:
PWM更稳定,PWM有用来做基准电源的,使用专用的全极点滤波器可以廉价实现高精度和稳定性

R2R的也有做基准电源的,见ibmx311的帖子,芯片一般都较贵

网友D:
买现成的多好,我前段时间试过AD5791还是不错的

网友:
其实陪伴AD或者DA的还有一个东西叫做电压基准,电压基准如果不达标,其他的再好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现成的多好,我前段时间试过AD5791还是不错的

几百块一个搞个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