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怎么控制sony a5000系列单反的问题!!

楼主(2017-03-29):
几个问题
1.sony相机有个控制线,可以拍照,录像,变焦等等的功能,水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我买了个拆看。。。。也没没型号。。。什么也看不到
2.相机的hdmi控制是干嘛?hdmi cec?只能上下翻页和关机?是否能够实现拍照呢?

楼主:
怎么都没人看呢?

网友:
以前的摄像机 有个LANC接口 ,走的是sony自家的协议

网友A:
控制他拍照的话,我认为最简单的方式是从红外遥控器下手。

楼主(2017-05-28):
引用 网友A:
控制他拍照的话,我认为最简单的方式是从红外遥控器下手。

貌似新的相机不是了,是另外一个协议,有空我试试

网友:
红外始终可以

楼主:
控制是用twain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