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插入电脑不能识别

楼主(2017-03-29):
U盘用着用着突然不能识别,插入电脑后显示为磁盘I,不能打开,怎么解决?求助,谢谢!

网友:
量产量产量产呀

网友:
我有一台旧机箱用U盘捅前面也偶尔出现过类似情况,后入就正常,可能USB口与导线有问题

网友:
曾经还有一块金士顿U盘,拷贝大文件就会出现循环冗余检查,不重新量产也是不能识别

网友:
感觉还是得找对应的量产工具量产,还是有风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