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时钟芯片DS1302读出数据的进制问题

楼主(2017-03-30):
时钟究竟芯片DS1302读出的数据是什么进制的?
想写一段代码,是根据时钟的走时来开启或关闭电机。
T3和T4分别是设定的电机启动和关闭的时间(小时数,10进制数据),time_buf[2]是从DA1302读出的时钟走时数。

代码如下:

if((time_buf[2]>=T3)&&(time_buf<=T4))
               {
                         IN2=1;         //电机启动

              }
    else
              {
                       IN2=0;               //关闭电机
              }

问题是电机并不按设定的时间启动和关闭,是因为T3,T4和time_buf[2]的数据的进制不一致而不能比较判断,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请各位给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
ds1302读出的是压缩BCD码

楼主:
那是否要把T3,T4转成BCD码还是要把time_buf[2]转成10进制?

网友:
转哪个都行。只要进制一致就行了。

楼主:
将time_buf[2]转为10进制,好像还是不行:
hour10=time_buf[2]/16*10+time_buf[2]%16;

楼主:
将time_buf[2]转为10进制,好像还是不行:
这样转对吗?
hour10=time_buf[2]/16*10+time_buf[2]%16;

网友:
写成宏了,再看不懂就没辙了。

#define BCDTODEC(bcd)  ( ((bcd)>>4)*10 + ((bcd)&0xF) )
#define DECTOBCD(dec)  ( ((dec)/10%10)<<4 | ((dec)%10) )

// BCDTODEC(0x27)  =>  27
// DECTOBCD(39)  =>  0x39

楼主:
楼上的宏能看懂,按照楼上的方法,将20点转换后,为什么是0X0E呢?
DS1302 的时钟位保存在数组time_buf[] 中,其中time_buf[2]是小时,如果是20点,就是time_buf[2]=0010 0000,转换后应是20才对吧?
究竟是什么原因,实在是搞不懂啊!
现在的问题是从DS1302读出的小时数,究竟如何和10进制数比较的问题。到底要不要转换啊?

网友:
也可能你读到的数据不对

楼主:
读出的数据是对的,因为显示时间是正常的。

楼主:
问题找到了,不是数制转换的问题(数制转换也是必须的),是因为判断语句的条件设置的不合理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