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电机、无人机、航模用MINI58ZDE 促销低到3元 Cortex-M0,

楼主(2017-03-30):
LDC电机、无人机、航模用MINI58ZDE  50MHZ Cortex-M0, 32KB FLash ,4KB的RAM,8通道12位的ADC,有模拟比较器。
性价比高,仅3元出头,

MINI58ZDE 超高性价比,用来代替所有的8051单片机,所有8位单片机市场出来的。

高性价比:32位的,50MHZ ARM Cortex-M0内核的MCU

汽车级的工业温度 -40°c到+105°c

特点:

单时钟周期的32*32乘法器。

内置高精度RC时钟振荡器,可省掉晶振。

32位的,50MHZ ARM Cortex-M0,

2.5-5.5V供电,

模拟比较器,

4KB RAM,32KB Flash,大小可配置的DataFlash,相当于EEPROM。有4KB的 BootROM.

汽车级的工业温度 -40°c到+105°c

超低价促销 ,性价比极高。

销售单价(含增值税):        1~ 9 个:        ¥3.67 / 个
        10~ 29 个:        ¥3.58 / 个
        30~ 99 个:        ¥3.43 / 个
        100 个以上:        ¥3.29 / 个(折合1托盘822.50元)

采购连接: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97532.html

简单介绍:

数据手册:

参考手册:

成熟的 Mini58ZDE 直流无刷电机代码——节省研发时间

http://www.nuvoton-m0.com/forum. ... 1&extra=#pid144

对应的源代码如下:

对应的芯片型号:MINI58ZDE

采购连接: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97532.html

www.nuvoton.com/NuMicroDVD 光碟资源下载   里面有例程,教程,原理图,数据手册,参考手册,使用说明等等。

光盘资料下载连接: http://nuvoton.ehosting.com.tw/D ... Cortex_20160905.ZIP

关键特性 : 支持串口232或是RS485在线直接升级程序,也支持两线RS485,RS232或是TTL电平直接烧写程序。

            双线SWD的ARM仿真器接口,用来调试芯片,非常节约IO商品,SWD也可以当成普通IO口用。

50MHZ  ARM Cortex-M0 内核处理。

汽车级的工业温度: -40°c到+105°c

2.5-5.5V供电,

4KB RAM,32KB Flash

1.  两个模拟比较器

2.  8通道 10位ADC模拟采样通道。

3.  两个Uart串口,带FIFO接收功能。( 可达 1 Mbps)

4. 一组 SPI ( 可达 36 MHz)

5. 两组 I2C ( 可达 400 kHz)

6. 内建 16 位 PWM 产生器 , 可输出 6 路 PWM 或 3 组互补配对 PWM

7. 看门狗和低电压复位和欠压检测、 96 位 UID 与 128 位 UCID

8. 汽车级的工业温度 -40°c到+105°c

NuMicro® Mini58 系列为 32 位单片机,内建 ARM® Cortex®-M0 内核,最高可运行至 50MHz ,具 32K 字节 Flash 内存、 4K 字节内建 SRAM 、可配置的数据 Flash( 与程序 Flash 内存共享 ) 、 2K 独立 Flash 字节作为在线系统程序设计 (In System Programming) 用途。 NuMicro® Mini58 系列内嵌丰富通讯周边,如: I/O 界面、定时器、 UART 、 SPI 、 I2C 、 PWM 、 ADC 、看门狗和低电压复位和欠压检测、 96 位 UID 与 128 位 UCID ,使 NuMicro® Mini58 系列适用于广泛的应用。

应用领域 :

电力,汽车电子、航模电调、光模块、工业控制、数据处理等。

特点:

内核
ARM Cortex®-M0
最高运行频率 50 MHz
操作电压 : 2.5V ~ 5.5V
工作温度 : -40 ~ 105 ℃
内存
32 KB 应用程序 Flash
内嵌 4KB SRAM
可配置 Data Flash
支持在线系统更新 ISP (In-System Programming)
支持在线电路更新 ICP (In-Circuit Programming)
Support IAP (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
模拟转数字转换器 (ADC)
提供 8 通道
10 位分辨率
可达 300 kSPS ( 每秒采样率 )
脉宽调变 (PWM)
内建 16 位 PWM 产生器 , 可输出 6 路 PWM 或 3 组互补配对 PWM
捕捉 ADC 功能
内建两组比较器
通讯接口 Connectivity
一 组 SPI ( 可达 36 MHz)
两组 I2C ( 可达 400 kHz)
两 组 UART ( 可达 1 Mbps)
时钟控制
外部 4 to 24 MHz 高速晶振
内部 22.1184 MHz 振荡器 (1% 精准度 25 ℃ , 5 V)
QFN33(5mm*5mm),引脚间距0.5MM,有大的地焊盘。

楼主:
成熟的Mini5D直流无刷电机代码——节省研发时间

http://www.nuvoton-m0.com/forum. ... 1&extra=#pid144

对应的芯片型号:MINI58ZDE
采购连接: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97532.html

特性简介 :  启转很顺,加速很快, 输出短路不烧功率管, 适用于各种 BLDC
1>,可实现多种方式的 无霍尔 BLDC 控制,在 航模、吸尘器、电动扳手、割草机、电锯 等领域已有量产案例。
2>,启用 Brake 功能,过流立即关断MOS。经测试,即使在电机转动时短接输出,也不会烧功率管
3>,PWM 触发 ADC, 同步测量瞬间电流,实时监控电流峰值和平均值, 给 MOS 最及时的保护
4>,电机转动时,PWM 频率也可以随时改变
5>,120度方波、150 度方波,随时转换,非常简单
6>,上 MOS 做 PWM, 下 MOS 做 PWM, 还是上下轮换做 PWM, 改一个变量——"相指针偏移值"就可随时转换
7>,无霍尔转动、有霍尔转动,随时转换。 比如低速按霍尔转,高速无霍尔模式转。
8>,适用于各种驱动电路。配置时调一个函数,即可改变输出极性,以适用于各种驱动电路。
       代码已含有 PPM 校正,电机蜂鸣、调速或稳速等部分,为便于理解整体思路,尽量简化,不常用的功能代码中已略去, 若需要请咨寻芯唐。

Mini5xxD 版芯片特有功能:
1>写一个寄存器完成“PWM引脚切换+ GPIO口输出值改变 + 模拟比较器输入引脚切换”。
2>定时器溢出时,有自动换相功能。
芯唐BLDC方案 Mini5D 代码  Mini5D_fly.zip (143.15 KB, 下载次数: 10750) ,上电即以20%电压转动便于测试,注释掉 161 行才接受PPM调速

如何不烧功率管
    首先要保证不过压,不过流,不过热。这三点我就不细说了。我这里要说的是,要仔细考滤每一个细节。比如上电配置阶段,如果把引脚先配置为输出模式(写 PMD ), 再写输出值(DOUT),有没有想到,把引脚配置为输出模式时,输出缺省值1立即从引脚输出(然后再改写输出值),这里会不会让功率管短时间导通? 会产生一个大电流冲击或者烧管子吗?
     再比如启转的时候,写 PWM 占空比值,再让功率管导通,让电机动起来,占空比值写入后,要下一个周期约几十微秒后才会有效,功率管导通的第一个 PWM 周期,会不会占空比很大, 会有大电流冲击吗 ?   另外,启转时自举电容有电吗? 上功率管能良好导通吗?
    普通的数字电子设备,毫秒级时间的信号不对,都不会有大电流,也就不会对电路造成损害。而对电机控制来说,几微秒的信号不对,可能都会烧掉功率管。
      细节决定好坏! 我们这套代码,经过长期优化和测试,到目前为止,细节考滤很周到,可以节省你很多思考、研发和测试的时间!

代码总体思路解说:http://www.nuvoton-m0.com/forum. ... &extra=page%3D1
启转的解说:http://www.nuvoton-m0.com/forum. ... &extra=page%3D1
高压 BLDC 原理图  Mini5D_BLDC.pdf (56.26 KB, 下载次数: 7808) 短路保护电路,  测电流等,不用可去掉。ACMP1检过零, 有更多 ADC 可用。

Mini51ZDE 电调——启转快,转速高,最高电转速 30万转以上

Mini52LDE 电动工具——低速按霍尔转,速度再低转矩不反;  高速无霍尔转,消除霍尔偏差

310V (220V的峰值)高压,无霍尔 BLDC 控制器——PWM1 控制过零分压比,启转效果最佳

48V BLDC 控制器, 启用 Brake 功能,转动时输出线短路,功率管也不会烧。

25.7万转/分, 高速时的电压波形

转动中, 变为互补模式——下MOS 同步整流MOS发热变小,同时减速较快

转动中断电, 又突然加电压的波形

4转/秒, 低速下的波形

上臂做 PWM 的电机端电压波形, 适用于高压BLDC

下臂做 PWM 波形, 下臂开关速度快

上下臂轮流做 PWM 的电机端波形, 上下MOS发热均衡

网友(2017-10-03):
3元 Cortex-M0,顶起来。

网友:
这是方波电调啊……

网友(2017-12-12):
重要的程序全封装了没有多大的意义

网友(2018-05-01):
这个够便宜,买点试试

网友:
不错,如果有cubemx 这样的配置工具就更好了。

网友:
为什么亲唐用的人这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