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降低RC522低功耗下的电流?

楼主(2017-03-30):
如题,RC522需要做低功耗下能检测到卡功能。我使用硬件掉电的方式即系统休眠时将NRSTPD拉低看RC522(我们使用的是CV520,功能基本一致)手册,RTC间隔唤醒后首先拉高NRSTPD,RC522晶振起振稳定这段时间最少需要37.74us + 晶振起振时间,晶振起振时间经过测试至少需要160us,和晶振匹配电容有很大关系,这段时间可以使mcu进入睡眠模式(使用stm32f0系列),外设保持工作,定时休眠150us,之后就进入发波检卡了。这个过程里等待RC522晶振起振这段时间系统是ma级别的电流,定时唤醒后中间还要开SPI,ADC等外设,通过while()死循环测试每个外设打开时的电流,不知道这种方式是否有问题,系统在休眠时执行最大电流大概在10ma,10ma的电流总共工作时间需要200us左右,一秒钟4次,通过万用表测试电流有个突变到100ua的值,其实真正的瞬间电流已经到ma级别,万用表没反应过来(FLUKE 15B测试)。

中间也陆续看资料和咨询使用过的朋友他们有种方案是用外部电源控制RC522供电,休眠时直接关闭RC522电源,但是这样唤醒后还是需要重新启动晶振,看RC522资料还有种软件掉电方式即发送命令让RC522进入休眠,通过手册这种模式振荡器也会关闭,唤醒后还是需要振荡器重新起振,这两种方案都会有晶振起振等待环节,可能由于天气环境等因素,这个时间会更长。这个功耗该如何降低呢?

楼主:
已经可以降低到低功耗下波动10ua以下,主要以平均功耗来做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可以降低到低功耗下波动10ua以下,主要以平均功耗来做测试。

楼主 能详细分享下么 ?最近也在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能详细分享下么 ?最近也在研究

最好以指针式的电流表来测试,看平均电流,如果这个电流还很大,你需要减少IC卡低功耗检卡工作时间,里面的操作要尽可能的短。

网友(2018-12-25):
想知道楼主最终做的怎么样呢,小弟最近也在做这一块,希望有所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