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如何和手机APP通信啊?

楼主(2017-03-30):
各位大神有没有做过类似的产品啊,就是我电路板采集一些物体的信息,然后可以在APP上查看相应物体的那些信息,APP是自己开发的。我下位机如何与手机APP通信啊?通过蓝牙或者WIFI就可以么?

网友:
办法多了,蓝牙,wifi肯定木问题,摄像头都可以只有你想不到的。

网友:
USB也可以。有专门的USB HOST芯片。就当串口用了。APP向PCB发送质量或者直接控制IO

网友:
短距离可用蓝牙模块

网友:
耳机口也可以。

网友:
BLE 或 WIFI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