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 m0出厂有没有带bootloader

楼主(2017-03-30):
请问stm32 m0出厂有没有带bootloader?

网友:
用的STM32F030,有带bootloader,应该是都带的

网友:
默认都是带的吧 。

网友:
都是带的,不然就没办法ISP下载了

网友:
默认带的,为了从串口下载程序

网友:
当然有了

网友:
有的,亲测可以

楼主:
为什么我用ISP下载程序到stm32l051不行?下载时候boot0(stm32l051只有boot0)接高电平没错吧。下载不了,是不是还需要什么设置?你们的ISP下载工具是那个,给个链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