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开启 cache 后,uart+idl+dma 接收失败?

楼主(2017-03-30):
F7的单片机,开启 cache 后,uart-idl+dma接收不到数据,中断可以进入,

SCB_EnableICache();   //使能I-Cache
SCB_EnableDCache();   //使能D-Cache    后,

使用usart+dma 接收就不行
屏蔽后uart+dam可以,但sd卡又不行

该如何处理啊 ??

sd卡使用 查询模式,

感觉这个f7的 cache 使用起来很麻烦,

其他的 mpu 保护还没有进行任何设置

网友A:
没玩到F7,还在F4呢。应该是还没搞明白,等搞明白了,估计就不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玩到F7,还在F4呢。应该是还没搞明白,等搞明白了,估计就不麻烦了。

有这个可能吧

网友:
F7 RAM有多快?
如果速度是F7速度的一半,就把数据CACHE关掉好了。因为用CACHE要解决数据一致性的问题。

仔细阅读一下ST的文档,看上面怎么说。

网友:
编译f7而且能装在xp上的mdk版本是哪个?

网友B:
这是我的FATFS中使用DMA和不使用DMA的调用,你可以参考看看,开启DMA前和读完数据后都要无效下cache。我比较了下速度,没有相差很多,所以最后没用DMA了。
DRESULT SD_read(BYTE lun, BYTE *buff, DWORD sector, UINT count)
{
  DRESULT res = RES_OK;
#ifdef READ_SD_USE_DMA
  u32 addr = (u32)buff;
  u32 size = count * BLOCK_SIZE;
  if (addr & 0x1F) {                // align 32 byte
          addr &= ~((u32)0x1F);
        size += 0x20;
  }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u32*)addr, size);
  if(BSP_SD_ReadBlocks_DMA((uint32_t*)buff,
                       ((uint64_t)sector)*BLOCK_SIZE,
                       BLOCK_SIZE,
                       count) != MSD_OK)
  {
    res = RES_ERROR;
  }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u32*)addr, size);
#else
  if(BSP_SD_ReadBlocks((uint32_t*)buff,
                       ((uint64_t)sector)*BLOCK_SIZE,
                       BLOCK_SIZE,
                       count) != MSD_OK)
  {
    res = RES_ERROR;
  }
#endif
  return res;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的FATFS中使用DMA和不使用DMA的调用,你可以参考看看,开启DMA前和读完数据后都要无效下cache。我比 ...

你好,我现在的 sd 也是没有使用dma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现在的 sd 也是没有使用dma

不知道你的接收失败是什么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接收失败是什么失败?

可以进入 uart idl 空闲中断里面,接收到的数据字节数是对的,

相关代码如下:

/* 此函数需要在主循环中调用 */
void USART1_DMA_IDLE_TEST(void)
{
        if(g_tUsart1.RxCompleteFlag ==1)
        {
//                printf("\r\ng_tUsart1.RxCnt = %d \r\n",g_tUsart1.RxCnt);   // 这个地方输出接收到的字节数与发送的字节数目完全一致

                printf("%s" ,  g_tUsart1.RxBuff);                        // 这个地方是吧接收到的数据 发回到电脑显示,但是这个地方木有内容输出 ?????????????????问题就在此处

                g_tUsart1.RxCnt=0;
                g_tUsart1.RxCompleteFlag=0;
        }
        HAL_UART_Receive_DMA(&huart1,g_tUsart1.RxBuff,USART1_MAX_RX_SIZE);

}

// 中断函数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tmp_flag = 0;
                uint32_t temp;

                tmp_flag =  __HAL_UART_GET_FLAG(&huart1,UART_FLAG_IDLE);
                if((tmp_flag != RESET))
                {
                                __HAL_UART_CLEAR_IDLEFLAG(&huart1);

        //先读SR后读DR清除Idle
                                temp = huart1.Instance->ISR;
                                temp = huart1.Instance->RDR;
                                HAL_UART_DMAStop(&huart1);
                                temp  = hdma_usart1_rx.Instance->NDTR;
                                g_tUsart1.RxCnt =  USART1_MAX_RX_SIZE - temp;
        //                  printf("\r\ng_tUsart1.RxCnt = %d",g_tUsart1.RxCnt);                        // test user
                                g_tUsart1.RxCompleteFlag = 1;                                 // 接收完成标志职位
                }
}

网友B:
%s,数据不会是0x00开头了吧。不是可以调试吗?直接在这个地方打断点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s,数据不会是0x00开头了吧。不是可以调试吗?直接在这个地方打断点看看啊 ...

因为我使用上位机发送的是字符,所以输出的也是字符,这个程序在以前的其他芯片上使用过,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每次仿真,iar 编译器就停止了,哎,悲催

网友B:
加了cache的话,在使用DMA的数据前加上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u32*)addr, size);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了cache的话,在使用DMA的数据前加上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u32*)addr, size);试试看。 ...

你好,

只找到这个函数
/**
  \brief   Clean & Invalidate D-Cache
  \details Cleans and Invalidates D-Cache
  */
__STATIC_INLINE void 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 (void)
{
  #if (__DCACHE_PRESENT == 1U)
    uint32_t ccsidr;
    uint32_t sets;
    uint32_t ways;

    SCB->CSSELR = (0U << 1U) | 0U;          /* Level 1 data cache */
    __DSB();

    ccsidr = SCB->CCSIDR;

                                            /* clean & invalidate D-Cache */
    sets = (uint32_t)(CCSIDR_SETS(ccsidr));
    do {
      ways = (uint32_t)(CCSIDR_WAYS(ccsidr));
      do {
        SCB->DCCISW = (((sets << SCB_DCCISW_SET_Pos) & SCB_DCCISW_SET_Msk) |
                       ((ways << SCB_DCCISW_WAY_Pos) & SCB_DCCISW_WAY_Msk)  );
        #if defined ( __CC_ARM )
          __schedule_barrier();
        #endif
      } while (ways--);
    } while(sets--);

    __DSB();
    __ISB();
  #endif
}

没有找到你所说的函数

仿真仿着放着就出现如下图片的内容:

下面这个图片显示我发送的数据字节数是完全正确的

我发送了40个Byte, 再加上回车换行,总共应该是 42个Byte,但是接收到的数据就是没有内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只找到这个函数

数量对不代表数据对,数据可能被cache掉了。我这个是Core_cm7.h中的函数啊。HAL库

/**
  \fn          void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volatile uint32_t *addr, int32_t dsize)
  \brief       D-Cache Invalidate by address
  \param[in]   addr    address (aligned to 32-byte boundary)
  \param[in]   dsize   size of memory block (in number of bytes)
*/
__STATIC_INLINE void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 (uint32_t *addr, int32_t dsize)
{
  #if (__DCACHE_PRESENT == 1)
    int32_t  op_size = dsize;
    uint32_t op_addr = (uint32_t)addr;
    uint32_t linesize = 32UL;               // in Cortex-M7 size of cache line is fixed to 8 words (32 bytes)

    __DSB();

    while (op_size > 0) {
      SCB->DCIMVAC = op_addr;
      op_addr +=          linesize;
      op_size -= (int32_t)linesize;
    }

    __DSB();
    __ISB();
  #endif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量对不代表数据对,数据可能被cache掉了。我这个是Core_cm7.h中的函数啊。HAL库

/**

你好,按照你的这个方法 终于搞定了,你兄台对这个研究的很透彻啊,多谢多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按照你的这个方法 终于搞定了,你兄台对这个研究的很透彻啊,多谢多谢了  ...

我也是从F4用到F7的时候遇到了这些坑,网上查资料以及看M7的手册,M7手册中好像有这一点的介绍,特别是关于使用DMA的时候要注意
不使能D-cache的话,我实际跑下来的速度连F4都不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从F4用到F7的时候遇到了这些坑,网上查资料以及看M7的手册,M7手册中好像有这一点的介绍,特别是关 ...

确实是这样的啊,我在刷屏时,如果不开启 cache ,刷屏速度很慢,开启cache 后,刷屏速度那是快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
标记一下!最近在裸奔sama5d3,sd卡用dma读取总是不正确,估计也是这样。

网友C:
我没用接触过过 STM32,更别说是 F7 系列,但我从理论上扯几句:
- 使用 DMA,就要注意 cache 一致性的问题。
- DMA 是绕过 CPU,直接进行的数据搬运操作。
- 如果开启数据 cache 的话,CPU 对于内存的认知来源,是源自 cache,cache 的数据分布,是由 CPU 管控的。
- 而 DMA,却自己改变了物理内存的数据分布,此时 CPU 一无所知,CPU 依旧认为内存数据木有变化, 也就不会去无效化、重新刷新 cache。
- 此时,就会出现 cache 数据与物理内存数据的不一致问题。
- 因此,DMA 操作,要嘛关闭 cache,要嘛就是要注意主动去无效化 cache,而不是什么也不做,因为你不做,CPU 也不会去做什么(它压根就感知不到数据有变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没用接触过过 STM32,更别说是 F7 系列,但我从理论上扯几句:
- 使用 DMA,就要注意 cache 一致性的问题 ...

正解,我在st社区查到的就是这样,看样子要注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解,我在st社区查到的就是这样,看样子要注意了。

你好,st 社区 是哪个帖子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st 社区 是哪个帖子啊 ??

是这个帖子:
http://www.stmcu.org/module/forum/thread-610737-1-1.html

网友E:
手上有板子不过还没玩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上有板子不过还没玩起来

感觉这个f7 折腾起来比较麻烦啊

网友F(2017-08-19):
引用 网友C:
我没用接触过过 STM32,更别说是 F7 系列,但我从理论上扯几句:
- 使用 DMA,就要注意 cache 一致性的问题 ...

您说得很好,请问这方面的理论知识在什么书上有介绍?我想系统地去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说得很好,请问这方面的理论知识在什么书上有介绍?我想系统地去了解一下 ...

可以在『ARM体系结构与编程杜春雷,这本书里面找到相关的描述。
详见: 5.4.6 存储系统的一致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的FATFS中使用DMA和不使用DMA的调用,你可以参考看看,开启DMA前和读完数据后都要无效下cache。我比 ...

非常感谢兄弟您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