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过孔盖油和塞油价格不一样吗?

楼主(2017-03-30):
PCB 过孔盖油和塞油价格不一样吗?
妈的,塞油价格要高些。以前从来没有供应商应为这个工艺不一样而价格不一样。

网友:
以前被宠坏了吧~~话说,都按塞油价格报给你,盖油和塞油当然可以一样给你~

网友:
盖油和塞油是不一样的工艺?

网友:
塞孔多一道工序的

网友:
盖油就是阻焊过孔不开窗就可以了,设计时就可以指定,其实不应该向工厂指定过孔盖油的,工厂也是改阻焊层文件实现的。塞油是一道工序,在工艺要求里指明的。

网友:
塞绿油贵啊

网友A:
塞油有什么好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塞油有什么好处?

据说,这样焊盘上就可以打孔了,不用担心漏锡造成的虚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据说,这样焊盘上就可以打孔了,不用担心漏锡造成的虚焊.

基本不在焊盘打过孔,电阻很容易立碑什么的。麻烦的很。
除非逼不得已。

网友:
每家报价有差异,也算正常的!

网友:
从来没注意过这个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不在焊盘打过孔,电阻很容易立碑什么的。麻烦的很。
除非逼不得已。 ...

对于BGA焊盘,不得不打过孔,还需要树脂塞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可以的,但是你要付出高额的费用而已。
焊盘依然不提倡打孔。

BGA扇出的基本是焊盘中间打小孔,有时候设计成不同层的焊盘大小不一样。
上下两层都是BGA的,直接去掉无用焊盘。也这么干过,哈哈

网友:
BGA无用的焊盘去掉,要不然得激光过孔。焊盘间距0.4,普通孔打不了

网友D:
话说qfn之类的封装,中间的pad打个孔通到背面应该没什么大碍吧,我一直这么干……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话说qfn之类的封装,中间的pad打个孔通到背面应该没什么大碍吧,我一直这么干…… ...

焊盘上打孔主要问题就是焊锡会通过过孔流到焊盘以外的地方,因此:只要流走后,不会产生不良就可以
电阻、贴片器件的引脚,焊锡都是通过锡膏印刷上去的,量都很小,打了孔容易导致焊锡过少或者不均匀产生焊接不良,因此一般不允许在贴片焊盘上面打过孔
当然,高密度板盲孔只要0.1mm即使流走也有限,打到焊盘也有利于高密度走线,因此尽管打
直插的个人觉得如果是波峰焊的,并且焊锡不会流到产生问题的地方,焊盘上面打过孔(一般为了增加连接性或者铜片附着能力、散热能力)完全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