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 老是卡死,谁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2017-03-30):
尤其是在shape上面操作的时候,用着用着就卡死了。如果保存以后不删除.lck文件的话,从打开以后所有的工作都会卡没。
谁知道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网友A:
在allegro的设置里面把opengl关了试一下,需要重启allegro才能生效

网友:
啥配置的电脑?

网友B:
软件的bug,处理某些铜皮的时候会卡死,与电脑配置无关,与PCB文件大小,复杂程度也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allegro的设置里面把opengl关了试一下,需要重启allegro才能生效

我试过这个方法,感觉开了这个以后一是颜色全变了,另外好多功能不好用了,比如3d视图

网友(2021-10-15):
引用 网友B:
软件的bug,处理某些铜皮的时候会卡死,与电脑配置无关,与PCB文件大小,复杂程度也无关 ...

我就是复制铜皮的时候卡没的

网友C:
allegro17.2和win10自带输入法存在冲突,只要使用了3D功能,100%出现卡死的现象。
不使用3d,快速缩放,shape操作都有一定概率卡死。
需要在输入法设置的兼容性里面打开“使用以前版本的微软拼音输入法”选项。
这个问题时某次win10升级以后出现的,不确定16.6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allegro17.2和win10自带输入法存在冲突,只要使用了3D功能,100%出现卡死的现象。
不使用3d,快速缩放,sha ...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