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传感器(如图)

楼主(2017-03-30):
直径10mm.
右边是裸照.
引脚间阻值无穷大.

网友:
应该是湿度传感器。

网友:
还是超声波接收或者发射啥的

网友:
湿度传感器

网友:
电容式 湿度传感器HS1101

网友:
看外壳想湿度传感器   但是没拆开过

网友:
无穷大是要怎样反馈湿度?或者怎样驱动?

网友:
湿敏电容!

楼主:
统一回复: 谢谢楼上各位,祝各位升迁发财. 此妖物是:电容式 湿度传感器HS1101
[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