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k单片机开关量输入串扰问题

楼主(2017-03-30):
小弟用了STC15W4K32S4,3.3v供电,在做开关量输入的程序中,设置引脚为准双向口,然后在检测状态前先置1,然后进行判断。但是我的开关量输入在跑了一段时间之后,会出现一路开关量输入导通影响另一路的情况,也就是明明只有一路开关量输入被导通,但实际两路开关量指示灯都亮,都被导通了。求教为什么会这样?
其中INT5是程序中的KEY0,接到单片机P2.4引脚,INT6是程序中的KEY1,接到单片机P2.5引脚,默认状态下光耦的4脚处是加了拉电阻的,导通之后才会被拉低,OUT0和OUT1分别控制两个继电器。

网友:
最有可能的是P2.4、P2.5短路了。
楼主有没有初始化IO的工作模式?有些引脚默认并非普通IO口。
P2M0=0;
P2M1=0;

网友:
看了楼主的描述,实现的功能是很简单的。这种情况,需要先确定是硬件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才好排除!  以前有做一个东东,捣鼓了半天的程序,最后是硬件的问题,晕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