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作品系列(二):发布类fdatool工具fir_creator_v1.0

楼主(2017-03-30):
此工具原本写了一个php版本的,地址:http://xxxzzc.imwork.net:25245/fir/
后来修改修改,又用C重写了一遍,现在发布V1.0版本

使用教程:
1)采用调用fir_creator.exe带参数的方式,格式为:fir_creator.exe lowpass 10 48000 10800 rectangle >fir_src/fir_lowpass_rectangle.c,表示生成lowpass(低通),10(10阶,长度为11),采样频率48000hz ,截止频率10800hz,加rectangle(矩形窗)
如下图所示,支持低通lowpass  高通highpass  带通bandpass  带阻bandstop 四种滤波器,支持rectangle  bartlett  hanning  hamming  blackman  kaiser  六种窗

2)生成的c文件如下图所示:

上附件:

12楼有v1.1版本更新,精度有改善,添加passband scale功能

楼主:
目前该软件不支持bandpass scale,希望用户知晓

网友A:
支持一个,能不能提供可视化的频率响应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个,能不能提供可视化的频率响应曲线

现在还没有这个功能,离fdatool还有点远

网友:
请教一下这种数字滤波器能设计成频点连续可调的滤波器吗?

网友B:
好工具,如果直接做成软件那就更好了。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工具,如果直接做成软件那就更好了。感谢分享

在整qt画图,希望可以搞定

网友:
高大上啊,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C:
强烈支持, 如果能做成图形化的工具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烈支持, 如果能做成图形化的工具就更好了

正在努力,今天已经实现了passband scale,还找出了几个影响计算精度的地方,现在跟matlab的fdatool保持16位小数的精度

楼主:
更新v1.1版本,修改了几处影响计算精度的地方,添加了passband scale选项,目前与matlab的fdatool可以保持16位小数的精度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D(2017-05-06):
带宽和中心频率可调的带通怎么弄啊。可以付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宽和中心频率可调的带通怎么弄啊。可以付费

你需要在程序中修改带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宽和中心频率可调的带通怎么弄啊。可以付费

qq详聊吧

网友:
很不错的工具!感谢

网友E:
牛牛牛,请问下自动生产代码的原理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牛牛牛,请问下自动生产代码的原理是什么呢

计算系数,再把代码打印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计算系数,再把代码打印出来

生产代码要对代码的函数名、代码实现的分支语句、代码的嵌套等等进行组合吧,
这个计算系数后就能自动生产代码了吗

网友F(2017-06-15):
WIN10打不开,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F:
WIN10打不开,求助

没有win10,没法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WIN10打不开,求助

网址打不开是正常的,花生壳要实名认证,用不了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网址打不开是正常的,花生壳要实名认证,用不了了

支付宝付几块钱就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支付宝付几块钱就可以吧

实名认证,需要手持身份证拍照,搞得跟裸贷一样,实在是难以接受,就放弃了

网友H(2017-09-06):
请教楼主 fdatool 设计iir滤波器时怎么设置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楼主 fdatool 设计iir滤波器时怎么设置增益?

直接修改生成的滤波器系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修改生成的滤波器系数

我用matlab生成的滤波器一共要乘三个系数有没有可能把系数一省掉调节系数2、3改变增益?

网友(2017-12-14):
   不错很好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