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r软件如何才能做出这款pcb上面印刷字符效果

楼主(2017-03-31):
图片所示的 三处印刷层字符:
电容_touch  电阻_touch  等
在 poter99 软件上面如何做才能被嘉力创pcb工程认可.

编辑原因 更改图片尺寸大小

网友A:
这就是一张图片而已!把图片转换成丝印层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一张图片而已!把图片转换成丝印层就好了

对头.有没有方便快捷一些的方法呢

网友:
升级到AD

楼主:
ad也可以有  方法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头.有没有方便快捷一些的方法呢

把这个图片做成零件封装调用嘛,我的公司logo信息就是这样搞的

网友B:
1、用高点版本的AD,已知16是OK的,低版本会出现丝印不能居中的情况;
2、按照如图设置丝印,Inverted模式,即可拥有;
3、JLC的双层板审核人员,使用AD低版本,会把这个效果搞的偏一边;四层板审核人员,使用AD版本比较高,可以保证此效果不变;

网友:
不用图片,反白显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用高点版本的AD,已知16是OK的,低版本会出现丝印不能居中的情况;
2、按照如图设置丝印,Inverted ...

谢谢 难得一见的回帖有图文并茂 辛苦了

网友C:
文字 .阴文显示就行了. 不用图片那么麻烦

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文字 .阴文显示就行了. 不用图片那么麻烦

步骤

谢谢各位热心网友  做好之后转为potei99版本 会不会丢失信息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网友  做好之后转为potei99版本 会不会丢失信息呢

绝对会,用protel99做好后用ad补上字符,然后做板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绝对会,用protel99做好后用ad补上字符,然后做板即可

貌似还是不可逆的,假设AD高版本做好漂亮的字符后,被低版本的打开修改其它东西(非丝印字符)保存过,再用AD高版本打开,那些反显字符,都都偏到一边去了,弄不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