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TX中关于SVC的调用问题

楼主(2017-03-31):
#define __NO_RETURN __declspec(noreturn)

#define osEvent_type       osEvent
#define osEvent_ret_status ret
#define osEvent_ret_value  ret
#define osEvent_ret_msg    ret
#define osEvent_ret_mail   ret

#define osCallback_type    osCallback
#define osCallback_ret     ret

#define SVC_0_1(f,t,...)                                                       \
__svc_indirect(0) t  _##f (t(*)());                                            \
                  t     f (void);                                              \
__attribute__((always_inline))                                                 \
static __inline   t __##f (void) {                                             \
  return _##f(f);                                                              \
}

#define SVC_1_0(f,t,t1,...)                                                    \
__svc_indirect(0) t  _##f (t(*)(t1),t1);                                       \
                  t     f (t1 a1);                                             \
__attribute__((always_inline))                                                 \
static __inline   t __##f (t1 a1) {                                            \
  _##f(f,a1);                                                                  \
}

#define SVC_1_1(f,t,t1,...)                                                    \
__svc_indirect(0) t  _##f (t(*)(t1),t1);                                       \
                  t     f (t1 a1);                                             \
__attribute__((always_inline))                                                 \
static __inline   t __##f (t1 a1) {                                            \
  return _##f(f,a1);                                                           \
}

#define SVC_2_1(f,t,t1,t2,...)                                                 \
__svc_indirect(0) t  _##f (t(*)(t1,t2),t1,t2);                                 \
                  t     f (t1 a1, t2 a2);                                      \
__attribute__((always_inline))                                                 \
static __inline   t __##f (t1 a1, t2 a2) {                                     \
  return _##f(f,a1,a2);                                                        \
}

#define SVC_3_1(f,t,t1,t2,t3,...)                                              \
__svc_indirect(0) t  _##f (t(*)(t1,t2,t3),t1,t2,t3);                           \
                  t     f (t1 a1, t2 a2, t3 a3);                               \
__attribute__((always_inline))                                                 \
static __inline   t __##f (t1 a1, t2 a2, t3 a3) {                              \
  return _##f(f,a1,a2,a3);                                                     \
}

#define SVC_4_1(f,t,t1,t2,t3,t4,...)                                           \
__svc_indirect(0) t  _##f (t(*)(t1,t2,t3,t4),t1,t2,t3,t4);                     \
                  t     f (t1 a1, t2 a2, t3 a3, t4 a4);                        \
__attribute__((always_inline))                                                 \
static __inline   t __##f (t1 a1, t2 a2, t3 a3, t4 a4) {                       \
  return _##f(f,a1,a2,a3,a4);                                                  \
}

#define SVC_1_2 SVC_1_1
#define SVC_1_3 SVC_1_1
#define SVC_2_3 SVC_2_1

如上代码,只是知道这段代码的意思是在非特权等级下通过SVC来调用内核代码,但是不晓得其中原理是什么,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2017-05-25):
Keil帮助中__svc_indirect条目下有有说明,大概是:
t  _##f (t(*)(t1),t1); 被__svc_indirect(0)修饰了,所以当使用_##f(f,a1);调用_##f时,会将函数f的地址存入R12寄存器中,然后执行SVC 0触发SVC_Handler,在SVC_Handler中通过R12寄存器调用真正的功能函数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