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电机呢?

楼主(2017-03-31):
如图是一个什么电机呢?是单相交流异步电机么?  如何看出来的?
还有下图的47rm300是啥东西呢?

网友A:
冰箱的压缩机启动用PTC热敏感电阻器

网友B:
电视机用的最多的,消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冰箱的压缩机启动用PTC热敏感电阻器

非常感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视机用的最多的,消磁电阻

请问消磁电阻和PTC热敏电阻是一样的么?

网友:
没有转子,不知道是不是永磁电机。不过多半是个普通的异步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消磁电阻和PTC热敏电阻是一样的么?

一样,不过最早是电视机用的

网友:
那个是老式彩电的消磁电阻,就是一个ptc正温度系数电阻,自己串联在40 瓦白炽灯电路里面就能看到效果。

网友:
电机没有完整的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消磁电阻和PTC热敏电阻是一样的么?

一样,都是瞬间导通,然后发热使电流越来越小。

网友:
普通的单相异步电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