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线编程器支持所有的Cortex-MX内核,ST,NXP,Freescale.GD,Cypyess,新唐

楼主(2017-03-31):
产品功能特点
此离线编程器是采用SWD通信协议对目标芯片进行离线编程。来满足客户对离线下载的需求,方便生产。
此编程器支持所有的Cortex-Mx内核的芯片(M0,M0+,M3,M4,M7).涵盖大部分半导体厂商,主要包括ST、NXP、TI、Nuvoton、GD、SiliconLabs等厂家。
主要特点
        脱机烧写,方便批量生产。
        全自动智能烧写支持,一键操作,一步完成所有操作。
        可限制烧写次数,支持SWD接口,高速烧写。
        内部数据严格加密,强力保护您的产品。
        支持烧写次数控制,支持片擦除和扇区擦除;
        高清TFT显示,对烧写过程了如指掌。
        完美支持KEIL,IAR等编译器生成的*.BIN文件。
        超轻便,除在生产车间使用外,还适合外出现场升级,野外作业使用。
        支持脱机烧写完成后自动对目标芯片复位功能。
        支持指定页擦除功能!顺利实现升级式烧写操作!
        采用模拟U盘和PC通信,无需安装驱动,方便数据管理和使用;
        支持异地址最多同时烧写5个代码文件;采用CRC32确保下载数据的正确性
        支持序列号烧写,序列号的步进可设置;支持特定文件形式烧写自定义序列号。可以同时支持2个序列号同时烧写。可使您每一产品有唯一的标识
        支持自升级,方便后期版本的更新和维护。

注意:如果您购买了我们产品,发现没有支持你所选择的芯片,可以单独联系我们,我们会对您所选择的芯片进行评估。评估合适可以单独为您定制。

网友:
顶啊,楼主,前十楼各送一个吧,哈哈

网友:
楼主,打广告是要付费的

网友A:
你盒子那么大,为啥就不能用个USB B口呢,用个micro口很容易损坏;有内置电池没?

网友B:
买过几个其他厂家的。
不知道楼主多少钱?

网友:
顶啊,楼主,前十楼各送一个吧,哈哈 +1

网友:
顶楼主,前十楼各送个评测下吧

网友C:
顶楼主,前10楼送一个吧,另外全系列支持么?

网友D:
        超轻便,除在生产车间使用外,还适合外出现场升级,野外作业使用。

应该可以配置电池的

网友:
顶楼主,前10楼送一个吧。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盒子那么大,为啥就不能用个USB B口呢,用个micro口很容易损坏;有内置电池没? ...

好建议,后续改成USB B口。没有电池哦!5V-15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过几个其他厂家的。
不知道楼主多少钱?

官方定价568RMB

楼主:
引用 网友D:
        超轻便,除在生产车间使用外,还适合外出现场升级,野外作业使用。

可以用手机充电宝,5V供电。

网友:
顶楼主,前10楼送一个吧。 +1          去除非求送的,我这楼应该算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楼主,前10楼送一个吧,另外全系列支持么?

支持所有的Cortex-MX内核的芯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支持所有的Cortex-MX内核的芯片

全部实测么?还是理论支持?STM32L系列支持如何?是否支持外部参考电平?

网友E:
不知稳定性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部实测么?还是理论支持?STM32L系列支持如何?是否支持外部参考电平? ...

可以支持外部参考电平的。下面是实际测试的芯片列表。
ST                         NXP                 Fresscale                 CYPRESS           TI
STM32F0xx4        LPC11U24        MKL03Z32xxx4        CY8C4125        MSP432P401R
STM32F0xx6        LPC1763        MKL46Z256xxxx        CY8C4246        TM4C123x_32K
STM32F0xx8        LPC1764        MKLx2Z32                 CY8C4247        TM4C123x_512K
STM32F0xxC        LPC1765        MKLx4Z32                 CY8C4248
ST_BlueNRG        LPC1766        MKLx4Z64                 CYBL10162
STM32L053x8        LPC1767        MKLx5Z32                  CYBL10461
STM32L0xxx8        LPC1768        MKLx5Z64                CYBL10563
STM32L011x4        LPC1769        MKLx5Z128                 PSOC4245
STM32F103x4        LPC1774        MKLx6Z32
STM32F103x6        LPC1776        MKLx6Z64
STM32F103x8        LPC1777        MKLx6Z128
STM32F103xB        LPC1778        MKLx6Z256
STM32F103xC        LPC1785        MKM3x128
STM32F103xD        LPC1786        MK20DN512VLQ10
STM32F103xE        LPC1787        MK22xx512xxxxx
STM32F103xG        LPC1788        MK60DN512VLQ10
STM32F205                       MK64FN1M0VLL12
STM32F302xB
STM32F303xB
STM32F303xC
STM32F405xE
STM32F405xG
STM32F407xG
STM32F411xC
STM32F411xE
STM32F429xG
STM32F7x7xG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稳定性如何!

经过了多种芯片长时间的验证,稳定性有保障的

网友F:
咱也mark一下,说不定能用上。

网友:
无价格?介绍了是广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咱也mark一下,说不定能用上。

以后需要可以加QQ:3301921832

网友G:
楼主不用送一个,如果稳定的话半价给阿莫论坛的网友,就当我们帮忙做老化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不用送一个,如果稳定的话半价给阿莫论坛的网友,就当我们帮忙做老化实验 ...

这都不是问题,可以私聊。3301921832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建议,后续改成USB B口。没有电池哦!5V-15V供电。

啊呀,这么快就采纳了,新版的出来我帮你测试一下.....

网友H:
东芝的这类内核支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东芝的这类内核支持吗?

是Cortex-M的内核吗?如果是就可以支持。

网友I:
购买连接呢,价格呢

网友:
厉害了,赶紧出吧;
似乎不支持多个镜像,还是我没看到

网友:
看到了,可以5个,有点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购买连接呢,价格呢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4198936314

网友J(2017-05-17):
没看到坛友有优惠阿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看到坛友有优惠阿

坛友打9折

网友:
坛友试用有没有优惠啊?

网友K:
不错,建议把USB口改一下,里面可以放个锂电池,USB口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错,建议把USB口改一下,里面可以放个锂电池,USB口充电。

好建议,可以改进。

网友L:
是啊!!同求!是否支持加密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啊!!同求!是否支持加密类的

支持一些基本的加密,读保护

网友:
为毛没有支持BDM的?

网友M:
Good work! 有兴趣弄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M:
Good work! 有兴趣弄一个。

可以加我Q哦!3301921832

网友N:
烧写速度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
支持这么多芯片,看来不错,先MARK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N:
烧写速度可以达到多少?

现在是3M/S.还有优化空间

网友O:
一次只能烧录一个芯片?还是可以多个同时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一次只能烧录一个芯片?还是可以多个同时烧录

现在是一次烧一个,但我们这个编程器可以级联,也是按一个按键。可以实现1拖8功能。

网友O:
引用 楼主:
现在是一次烧一个,但我们这个编程器可以级联,也是按一个按键。可以实现1拖8功能。 ...

那请问是否支持这样的功能:

我的产品中有一个ID号 ,这个ID需要自增,关键是 我的ID号的数字是 通过ASCII码存储的
就是说加入第一个是 31 30 30 30
下一个 3 1 30 30 31
下一个是31 30 30 32

不知道您的产品有没有办法解决这种需求下的自动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O:
那请问是否支持这样的功能:

我的产品中有一个ID号 ,这个ID需要自增,关键是 我的ID号的数字是 通过ASC ...

可以设置序列号自动烧入,可以设置自增和自减。也可以写入2组序列号。

网友O:
引用 楼主:
可以设置序列号自动烧入,可以设置自增和自减。也可以写入2组序列号。  ...

我的是自增,不过是ASCII码自增,不是16进制自增。
第一个设备 30 31
第二个设备 30 32
第三个设备 30 33
第四个设备 30 34
第五个设备 30 35
第六个设备 30 36
第七个设备 30 37
第八个设备 30 38
第九个设备 30 39
第十个设备 40 30

这样的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的是自增,不过是ASCII码自增,不是16进制自增。
第一个设备 30 31
第二个设备 30 32

ASCII 是可以做的。我们现在是16进制。 你数量可观的话,可以给你定制一下。

网友P:
芯片型号,如果不显示真正的IC型号,可以自行设定显示内容,会受到部分电工的欢迎的。不少电工对IC磨字技术有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P:
芯片型号,如果不显示真正的IC型号,可以自行设定显示内容,会受到部分电工的欢迎的。不少电工对IC磨字技术 ...

哦,你说芯好命名是吧!文件的命名可以自己设定的,你设置普通名字,不要型号就可以的

网友P:
引用 楼主:
哦,你说芯好命名是吧!文件的命名可以自己设定的,你设置普通名字,不要型号就可以的  ...

其实你不懂电工的心啊......

辛辛苦苦把IC的字磨掉,这里又暴露了......
磨字的原因,有很多。我就一个原因,不要让客户拿着型号去询价,然后回头把我砍个头破血流。

楼主:
引用 网友P:
其实你不懂电工的心啊......

哦哦,明白你的意思了。这个可以弄,你可以自己定义一个芯片型号。在上位机中放进去就可以了。别人也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芯片。这个可以弄的。

楼主:
Atmel 什么型号呢?M0+ 和 M7是可以的。

网友:
坛友试用有没有优惠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