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键一个速度价格和6N137差不多的光藕,体积要小

楼主(2017-03-31):
有没有6N137速度,价格差不多的光藕,体积要小点,这个6N137就是体积太大了,看到有小个的,太价格怎么都好贵

网友:
有人找过 好像没有

网友:
HPCL0601,小一些,就是贵

楼主:
AVAGO有看到小的,都很贵,6N137才1块一点

网友:
M60L 就是太贵

网友:
TLP113
就是贵

网友:
TLP2362可以不

网友:
TLP2362 +1

网友:
HCPL600,和137性能一致,封装更小

网友:
高速光耦应该没有体积小的

网友:
体积小就用SO-8的,就是厚度比IC后多了。HCPL-0600,还有双路的,一个顶俩,等效体积更小。

网友:
TLP113很难采购,价格贵,现在用TLP2362代替

网友:
ADI的磁隔离,价格尺寸都还行。

楼主:
看一下,TLP2362这个比较靠普,价格还能接收

网友:
TLP115A,速度在几兆

网友:
HCPL0600和0630,SOP8的footprint. 后者是双路。
不过还是更推荐ADUM系列的磁隔离

网友:
si84系列+1

网友:
ADUM系列的磁隔离挺好用的~

网友A:
485通讯的话,可以考虑h11l1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通讯的话,可以考虑h11l1

485通信用,你说的这个体积小了一点,价格可以。不错,是一个选择。

网友:
备注一下,学习备用

网友B:
淘宝搜贴片6N137  出来的就是HCPL0600   一直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搜贴片6N137  出来的就是HCPL0600   一直用这个

想问一下,你岽的是什么价格,我看JLC要3块多,淘宝上有的只卖不到1块钱,淘宝这个价格是真的吗

网友:
以前用6N137现在用HCPL0631取代,体积小,价格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485通信用,你说的这个体积小了一点,价格可以。不错,是一个选择。

我们的低压仪表上现在全部用的这个光耦,就是积体大点,其它的都没问题。性价比很高。

另外,推荐亿光的,飞兆的要贵一些,最要命的是,货期特别长。

网友:
PC410L  这个算比较小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你岽的是什么价格,我看JLC要3块多,淘宝上有的只卖不到1块钱,淘宝这个价格是真的吗 ...

我买的都是3块多的 ,   买过很多次  。 有一次被坑   ,买来的片子死活不好焊  ,应该是拆机的  。  找信誉好的买吧

网友(2018-05-11):
学习备用,挺不错的,主要是跟帖的把各个光耦型号都说了一遍

网友:
已经换磁隔离了,sop8爽歪歪

网友:
有贴片SOP8封装的, 体积小很多了

网友:
HCPL0630   SO8封装,价格相对较贵,双通道,体积小。

网友:
PC410 485用可以

网友(2019-03-25):
学习备用,立创上推荐TLP2168,双路的。

网友:
光耦其实大多数都不是非要隔离1kv220v神马的,为什么厂家不出sot23-5封装的?  HCPL0600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