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教一下,用车载FM随车听,交流声很大如何解决啊?

楼主(2017-03-31):
最近,我购卖了一个喜马拉雅fm随车听,车载蓝牙播放听,使用时发现,交流声很大(将音量调大),想请教一下各位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汽车上发电机是交流电  然后整流后直流

楼主:
汽车没有发动,就用电瓶的电!

网友A(2017-11-20):
隔离把。我买了个隔离模块,还没到货。到货后把车载电源隔离下应该就ok了。收到测试效果后再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离把。我买了个隔离模块,还没到货。到货后把车载电源隔离下应该就ok了。收到测试效果后再告诉你、 ...

谢谢!!非常待期你的测试!!

网友:
退了,換綠聯的車載藍牙聼,目前使用還不錯,沒有雜音

网友:
有可能是蓝牙的射频干扰

网友:
我用的音频隔离变压器。。淘宝买两个。双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