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变压器的A和P脚可以对换吗?

楼主(2017-03-31):
对换前

对换后

会不会出现 0变1 ,1变0的情况

网友A:
没所谓的,只换一边也可以,甚至T跟R成对交换了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所谓的,只换一边也可以,甚至T跟R成对交换了都行。

是吗,那就好,

网友B:
要看芯片是否支持自动切换,新的芯片都是支持的。

网友:
变压器两侧同时换,保持信号同名则没问题。

如果搞出了交叉线或者反序,决定于你的PHY是否支持以及是否启动了自动协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芯片是否支持自动切换,新的芯片都是支持的。

刚看,芯片极性转换的

网友(2017-05-24):
可以换,现在很多switch芯片的引脚,都是一半端口PNPN的排列,另一半NPNP的排列,把网口都放到板子一侧的时候,布线会很麻烦,不知道芯片厂商为什么一定要搞成这样的排列,如果排列方向都一样,布线会省事很多